[其他] 拆一个香水充电宝

楼主(2019-07-09):
香水充电宝。诺基亚时代的产物。

真的小巧。

我的手机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疾病。哪位大佬有退役的水果机,赞助一台。

正极

背面

回装

组装一个风扇整列

欢迎各位发包裹哦~~~~~~~~~~~

网友A:
我看生病的恐怕是你的手啊。。。这个没有退役的可以给你

网友B:
早年也有一个焊接电芯的,给改成18650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生病的恐怕是你的手啊。。。这个没有退役的可以给你

手机啊。。。。。。

马特9,的莱卡镜头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年也有一个焊接电芯的,给改成18650充电器了

不错。还可以改充电器。

网友C:
这个挺方便,可以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方便,可以换电芯

不支持,尖头电池。会挤裂壳子。

网友D:
在没有风枪的条件下,如何用烙铁拆卸香水充电宝上的USB母头?

网友E:
电路好像是FM二极管整流升压,ETA9635缩水版,好像输入低于3V可以停止升压,但会有锂电池电压输出,当充电器用不错。楼主的充电风扇,虽然4个叶片双数,万一断裂一片扇叶,可以剪掉另一片恢复平衡,机械特性软的电机,会发现2叶片推力大于4叶片,机械特性硬的电机,2叶片推力小于4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没有风枪的条件下,如何用烙铁拆卸香水充电宝上的USB母头?

刀头。或者慢慢把锡去掉。但是香水板子,有可能掉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好像是FM二极管整流升压,ETA9635缩水版,好像输入低于3V可以停止升压,但会有锂电池电压输出,当充电 ...

听你这么一分析。我有点小激动。想剪掉两个叶片了。

网友:
做工一般,以前买山寨机的时候送了个香水电源是铝合金外壳的,上面还带电量指示灯,里面板子竟然是两块的,做工很好,可惜后面给搞坏了,拆了电池测一下放电容量竟然有2600mah,现在电池给剃须刀用,和另一节三洋2600并联用。

网友:
近年这个不常见了

网友(2020-07-16):
同意楼上观点,都很少看到这种充电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