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落地扇的定时器挂了,修完顺便改6档

楼主(2019-07-09):
这台旧落地扇上次去爸妈家才装好,后来老爸又扛过来说不能定时了,让偶修好自己用

落地扇铭牌

偶试了下,定时器打滑了,拆吧

看着一切正常

旋钮帽得先拆

夹开俩白色连接帽,就取下来了

拆开发现断了个零件

就是这个单向器(不知道正确名称,权且这样叫)其中一个脚断了

另外找了个定时器

这个质量看着差些

打算拆零件修

拆开,结构一模一样

拆单向器换上原定时器

换好搞定

顺便加电容改6档
电路还是用3年前的

还是2.2u并1.5u
电阻只找到200k,没影响

焊好阻容

再把电容焊在定时器两端

夹上帽子就OK

装好不开定时器就能享受微风轻抚了
开定时器就是大风,定时器关闭后转微风,晚上睡觉安逸
如果需要定时器均起作用,那RC就用开关并联后和定时器串联,开关用来选高低档;或者RC直接串在最低档上

网友A:
加2.2u并1.5u电容和不加电容,不知功率差别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这样,不知道咋回事呐

网友C:
天气热,都在折腾风扇了

网友D:
我串的是4.5uf ,三颗插bb~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天这样,不知道咋回事呐

你发帖太勤快了,发骚友看不下去了

网友E:
哈哈哈,改六档好评

网友F:
有空也试试,就是微风档转速太慢,会烧电机吗?电机会很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2.2u并1.5u电容和不加电容,不知功率差别有多大?

以前测过另一台改过的落地扇
正常低档风44W,功率因素0.96;微风低档24W,功率因素0.7
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343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串的是4.5uf ,三颗插bb~

2.2u并1.5u是前几年根据偶喜好试验确定的,装这个落地扇上感觉风要大点,可能电容再小点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气热,都在折腾风扇了

那时,免得热起来折腾更恼火

网友:
其实可以多开一个孔,加一个小船型开关并联电容器,打开后标准三档,关掉后低速三档。

网友:
看来是用力太猛了

网友:
谢谢分享。。。。。差评,我还以为把定时器齿轮加多一只,改成6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帖太勤快了,发骚友看不下去了

看来是该歇歇了

网友:
我并的2.2μ,三档比短接的时候风力小,一档风力非常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改六档好评

客厅用的只改了最低档,这样定时器就能关风扇,就是档位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也试试,就是微风档转速太慢,会烧电机吗?电机会很热吗?

偶改了7~8台,最久的已经用了3年没发现问题
而且电扇用电容调速早已经商业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改了7~8台,最久的已经用了3年没发现问题
而且电扇用电容调速早已经商业化了 ...

好的,多谢回复。有空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