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NI-T 优利德 UT251A 钳形漏电电流表

楼主(2019-07-09):
翻出一个表,查了一下天猫是钳形漏电电流表

一块表居然卖1000多。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有热心的大神能介绍一下最好
拆开看看
直接压开钳口显示有读数
测试普通的用电设备电源线基本都是0.

就想问问这货到底干嘛用的,应用场景是?

网友A:
那有这样测电流的啊

网友:
钳表使用错误,钳口单独夹火线或零线,不能火零线一起夹

网友B:
钳子夹一根线啊

网友:
如果是测漏电流的话应该是火零线一起夹的,类似漏保的原理

网友:
这个是测电流的,单独夹火线或零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这样测电流的啊

大哥。说明书上我看是一起夹呀。已上传说明书。

楼主:
经过坛友提醒特地找了官网说明书。这货是火线零线一起 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子夹一根线啊

哥们,真是夹两根的。看说明书

网友:
哥。夹两根测漏电电流。看说明书撒。

网友:
没错,测漏电流的

网友:
就是一高灵敏度普通钳形表

网友:
头一次见到手工不完整去掉芯片型号,电磨都省着用。我以前见到芯片一面全部磨砂,高级点的有激光刻字机均匀磨砂。楼主的钳表好像是高灵敏度版本,测量接地的漏电流。

网友:
这个只能测电流了,价格还特么的贵,优利德也打磨ic,还只磨了一半,真是奇葩

网友:
看着还不错,求包邮赠送倒贴。

楼主(2019-08-12):
没得事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2-12-16):
有没有没有抹掉芯片型号的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