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电源,音箱,搞一起了

楼主(2019-07-09):
大众车机,10元2个。开关电源,20元3个(把这个真明伟用上了)。音箱,捡的没要钱。车机尾插,在修电动车那里剪的插头,没要钱。解码器还没买,两个车机都还用不了蓝牙,其中一个不用解码器就有背光。先将就着用
3个音箱我只用上了两个,分别接在左前、右前的输出上了,还有一个低音箱不知道接哪里,随便找个右后左后接上?还是把左后、右后并联再接上

楼主:
3个音箱我只用上了两个,分别接在左前、右前的输出上了,还有一个低音箱不知道接哪里,随便找个右后左后接上?还是把左后、右后并联再接上?

网友A:
音质如何?解码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如何?解码了嘛?

木耳朵,听个响就行了,听说我捡的音箱是几千块的高级货呢,只感觉到它很重,音质真不会评价。

网友B:
这个级别的设备也就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如何?解码了嘛?

没有买解码器,将就用。不能连蓝牙。有背光。

网友C:
拍一拍音响的前后左右,还有里面

网友D:
小车机带这么大音箱,会不会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车机带这么大音箱,会不会累死

就这机子加十寸卡包一对 我每天开几个小时推了一两个月  事实证明不会累死 声音嘛肯定不会多好听 但是低音还是出得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级别的设备也就听个响~

木耳朵,我对音质的判断就是开大声音不破音。自娱自乐玩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一拍音响的前后左右,还有里面

前几天发了帖子了,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mp;page=1#pid974498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车机带这么大音箱,会不会累死

声音不开最大,应该没事。我理解的是,音箱功率大,功放功率小,不会损坏功放。音箱功率小,功放功率大,而且持续让功放输出大功率,会吧喇叭震坏或者烧掉。比如这个车机功放是4欧80瓦的,我用的喇叭是8欧的,那么车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就变成40瓦了,声音开最大也只能输出40瓦,不会烧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车机带这么大音箱,会不会累死

如果用8欧80瓦的功放带4欧喇叭,那就相当于是功放的最大输出变成了160瓦,如果此时音箱数量多,功率相加大于80瓦,那就有可能烧功放,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接下来就可以享受音乐啦,注意扰民哈,这大家伙

网友:
车机哪里买的这么便宜?

网友:
这车机不错,10元还两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