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10年液晶电视 电源板坏了

楼主(2019-07-09):
昨晚上正在看电视, 电视机响一下然后闸跳了。再也开不起来机,一屋的糊味。

拆开看,烧了几个元件。

求大神指点故障原因,以及网上合适的代用电源板。
想买一个。

网友:
电源板质量不错,自己想办法修下,或者找人修,

网友:
就怕复合故障,仅仅是这个元件故障换了就好

网友:
有短路的 跑线查下 另外淘宝拆机的就行 代用板质量不太好

网友:
淘宝拆机最好了,省事。现在人工费高了,都是以换代修了

网友:
后面的板有没有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