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ProDesk400G2 DM 便携式迷你微型电脑整机 准系统1151针 6代

楼主(2019-07-09):
Hp400 g2 原装六代迷你小主机  不带wifi  不带电源原价330数码之家前往购买可以299包邮

https://m.tb.cn/h.ehQyqgl?sm=401e5c

楼主:
【HP ProDesk400G2 DM 便携式迷你微型电脑整机 准系统1151针 6代】https://m.tb.cn/h.ehQyqgl?sm=401e5c 点击链  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          HP/惠普 400 G2 DM迷你小主机 微型电脑 HTPC 办公 客服整机 便携
此机器是原装惠普小主机!成色9-95成新左右!测试完好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买回去当HTPC高清小主机也可以!当客服小主机(省空间)!也可以当迷你小电脑使用,便携!

此机器是H110芯片组!1151针台式机CPU,支持笔记本DDR4代内存两条!内置原装WIFI,支持SATA2.5寸笔记本硬盘位+NVME M.2固态硬盘,也就是支持双硬盘接口,支持USB3.0接口,机器带COM口,支持特定设备,超低价格出售!现在抢购吧

补充内容 (2019-7-14 12:1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7361480194

网友:
收藏了 价格还行

网友A:
买过联想的,不知道hp的是否支持普通u

网友B:
可以上哪些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哪些cpu?

1151  6代低功耗带T或者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联想的,不知道hp的是否支持普通u

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151  6代低功耗带T或者S的

厂家是支持T或者S,但原来实际装过普通的U,也可以用,可能主要是考虑极限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