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经典福克斯 刹车总泵无损升级改装提高刹车效果

楼主(2019-07-09):
经典福克斯 刹车必改项目,
刹车总泵升级套件
这车子开过的都知道刹车很差的,
改过后,轻点就有刹车,效果非常明显的
要求,原厂风格,无损装车。稳定,耐用,可靠。
本人原来刹车不好,维修无果,狠下决心跑了陈田10几次,不停的测试与修改方案,终于搞了一套无损升级方案。
分享出来给需要改刹车的车友。

网友:
看你的真空助力器。和经典全顺的真空助力器很像 都是单膜片的

网友:
是调教的问题,你应该换部德系,就有你喜欢的刹车死硬的脚感了,刹车调教越是线性前段虚位位置越大因为是渐进,但并不代表刹车性能差,只是刹车习惯能否适应的问题而已。

要实际还不如换一套抓地力强的轮胎,最强的刹车都是建立在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上面的,我们普通B级车原厂前后单活塞换前6后4钢喉都还不需要换刹车总泵,你现在只是把总泵的流量增大踩10%就能达到之前踩30%的流量而已,等于以前的刹车踏板踩的幅度大点而已,然而刹车卡钳力度,刹车盘尺寸,刹车皮大小,形成的刹车力矩并没有增大,刹车力矩是跟原来一样的,极限并没有提升。

当然你这样改是最省钱又能达到你想要踩一点就有刹车的脚感,但是这种所谓刹车好的脚感是最骗人的,刹车力矩峰值来的过快会造成很多外带的问题的,列如舒适度、ABS介入过早、点头加剧、轮胎磨损过快、极限点难把握、不过跑街就勉强够了因为失去炮不快也没有长刹车。

还有一点刹车辅助系统例如ABS的算法也会影响一点刹车距离的。

网友:
真的佩服楼主的能力和耐心。。。拆了换。。换了再换。。。

网友A:
刹车软的开着没信心,有的车刹车是前半断比较软件,后半断比较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刹车软的开着没信心,有的车刹车是前半断比较软件,后半断比较硬!

说到底是个人的适应力问题,这个跟人的差异没办法的,不能主动适应只能被动去改变来适应自己,

网友B:
我觉得一脚急刹能踩出abs就没多大问题。我的国产江淮面包车刹车前半段就不是很紧,很柔和的样子,但是你再重点就给力了。再狠点,abs就哒哒哒的蹦出来了。轮胎的抓地力很重要。大众
的刹车前半段就比较紧,一踩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一脚急刹能踩出abs就没多大问题。我的国产江淮面包车刹车前半段就不是很紧,很柔和的样子,但是你再 ...

刚刚大部分都是喜欢大众这样调教的刹车,觉得很有信心,也是人的适应力的问题,

我德系日系都有,我反而更喜欢日系的刹车调教太线性了,就是前后卡钳换了加上钢喉ATE200刹车油前后通风刹车盘后还是有线性的效果,可能年纪大了喜欢舒适,反而经常标榜操控标杆的德系,前段太硬怎么开都不够舒适已经还是德系C级别的车了,日常我上班就隔天换着开要么就一部开2天,公司到家来回又近来回才10公里,不换着开嘛老婆又懒等于一部就纯放了,车这东西底盘件越是放着老化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