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高手进!有关WM1A索尼MP3问题

楼主(2019-07-09):
请问有经验的大师,这显示屏有多少条连接线?目的是改机造形....先射为敬了!      本想网上找厂家订做,回复说做不到~估计是插头的问题吧~我想把排线黑色部位哪里剪断,再飞线连接不知可行不,剪断线的目的是想把复古也好情怀也好的造型做成分体的。。。。先解决这个问题先,日后做好的外形到时会上传。

网友A:
4-50根线吧,这种小屏基本是RGB或者MIPI接口。原来是带屏蔽的fpc,就算能飞线,信号质量也会被干扰得不能看

网友B:
起码30P,最少也有26P以上吧,飞线基本不可能。你什么问题?排线断了?这个直接做个板子加个座子再引线怎么会做不出来?

网友C:
说实话,只要技术过硬,确实能飞线弄好,但是问题是,耗费的时间,精力,是否值得

网友C:
不建议剪断,建议你先用万用表检测下,断的地方有几根
如果少,飞线修复
如果多,超过一半,才建议剪断
还有就是,不要估计,万一是主板那边虚焊了,你剪了岂不是要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剪断,建议你先用万用表检测下,断的地方有几根
如果少,飞线修复
如果多,超过一半,才建议剪断

不是哦,这显示屏是完好的,我是为了做个复古的新外壳需要剪断排线,,,,
现在问题我不确定这排线有几根,因为黑色那一层很厚看不见线突出的一点点痕迹,,,,,少的话比如10来条线我可以飞线连接一下,最怕剪断才知道是几十根,,,那干脆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根线吧,这种小屏基本是RGB或者MIPI接口。原来是带屏蔽的fpc,就算能飞线,信号质量也会被干扰得不能看 ...

这。。。。。。。。。看来幸亏没剪断。。。。。飞完这45十根线估计头发也变花白了吧。算了改个造型继续撸壳,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只要技术过硬,确实能飞线弄好,但是问题是,耗费的时间,精力,是否值得 ...

值得是值得的,我是担心在自己没这技术,折腾也是乐趣反正平时没什么爱好,不赌不piao还有不泡妞(胜潘安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30P,最少也有26P以上吧,飞线基本不可能。你什么问题?排线断了?这个直接做个板子加个座子再引线怎么 ...

排线没断,想做个新的机外壳,造型需要剪断排线延长,坦白说我就做不出来,看来要换个机子的外壳造型才行,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只要技术过硬,确实能飞线弄好,但是问题是,耗费的时间,精力,是否值得 ...

还想请教,我烙铁技术过得去,大概要耗多少时间?我想当个小白鼠

网友D:
千万别剪,直接用母座排线延长就行

网友E:
座子有几个脚,你就按照这个来估计就好了,不会少于座子3/4: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座子有几个脚,你就按照这个来估计就好了,不会少于座子3/4

好几十个,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别剪,直接用母座排线延长就行

怎样搞哦,母座到屏幕就那么长,不够我还想加长

网友F:
我发现蛋疼的人真的不止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蛋疼的人真的不止我一个

严格来讲蛋疼分很多种,我这种疼不影响事业家庭以及身边的亲朋戚友,而且还有益身心实在属于是良性的疼

网友G:
某宝有定制的FPC延长线.120起打样.

或者你去看看有没有通用的,只要BTB接口一致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某宝有定制的FPC延长线.120起打样.

或者你去看看有没有通用的,只要BTB接口一致应该可以的. ...

感谢!太有用了,原先我是整个屏幕订做找了好多家说做不了,如果只是延长线应该可以,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