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经典福克斯 改2.3 2.5发动机 皮带轮的变化

楼主(2019-07-09):
改过2.3 2.5的机头友车也许会留意到皮带轮的变化
个别版本的2.3机头用的与原车一样的皮带轮,是不需要改的
大多数2.3 2.5机头皮带轮是就改一下齿盘的,

网友:
话说发电机的多久了就要保养碳刷呢!

网友:
改大改小有何差别?

网友(2019-08-22):
这种信号盘应该看相位是否有差别吧,直径上有差异如果传感器安装位置能兼容那也无妨,具体更换时还是应该做详细比对才能确认

网友:
改了后能过年检吗?

网友:
信号盘的原理决定了它的直径没什么关系
只要齿数和间隙是一样的就行

网友:
厉害了 这改了 用着咋样

网友:
改了齿盘有什么效果?不能启动吧?这是曲轴位置传感器的信号盘,改多改少都会产生错误信号。

网友(2019-11-13):
我能说这玩意是我们公司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