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 施乐 P205b 激光打印机不进纸故障

楼主(2019-07-09):
本地闲鱼收的,卖家说有时候会卡纸,
当时卖家很忙,复印店照相馆的,没有时间联电脑测试了,看能通电亮绿灯就拿回来了

到家后上电脑装上驱动,发现确实提示卡纸, 后来装了完整的驱动,
带显示打印机状态的,显示故障代码 075 100
网上搜了下,得清洁 擦纸轮
于是找了 拆机指导,开始拆

托盘,拆下来

下掉这个2个螺丝

前面板  拆了下来

墨粉仓

拆下侧面 壳

拆下侧面壳 主板

拆下上面壳

硒鼓

主板,电源板

拆到这里,还是没有把擦纸轮拆出来,又上网查了下,
看到一个视频,是专门针对 P205B 075 100故障的

其实不是卡纸,纸没有上到位,
是这个弹簧  ,我按照他说的,将弹簧松了一点还是不行

于是有按他说的调整离合 器,就是这个磁铁,调了下 ,
结果就是不断的上纸,
这样就调过头了,于是又回调了一点,

调的大概是这个角度,

终于可以正常打印了

打印效果还可以, 这个重复打印的,

但是还是有点问题,
在连续 10来张后会 夹纸,

打印计数是 1700 多张,
据说这个打印机的硒鼓可以打印3万张。。。

还有一台 HP 的 CP1215 彩色激光打印机等着我去修理在,也是本地闲鱼收的,问题卡纸,有污渍条纹。。。

网友:
打印机没修过,围观学习一下
等牙膏ing

网友:
这种机器搓纸轮是消耗品,有条件还是直接换吧,好像我的CP1025没有搓纸轮结构,没卡过纸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恭喜

网友A:
令人发指的打印机.清废粉要把打印机拆成渣.....

网友:
打印机没修过,自己有打印机,迟早会遇上,先围观学习一下。

网友:
打印机用久点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都是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人发指的打印机.清废粉要把打印机拆成渣.....

还没有到那一步。

网友(2020-03-26):
这款是施乐最失败的打印机。

网友:
同样问题,按照您的方法用了,虽然真心不太好调,但是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有没有拆205B的?无法进纸,要换搓纸轮

网友:
这个是离合电磁铁那里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清理干净磁铁上原来的减震海棉胶再换个薄软胶贴回原来海棉的位置就行了,是海棉老化了,融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很少用.近来也是卡纸.连续打印.大概四五张纸就会卡住.进纸的时候.吱吱吱的叫.
拆了一下.没看懂.又装进去了,改天再拆开看看.哈哈.谢谢了

网友(2023-03-02):
这款机我会换搓纸轮,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2025-01-19):
机器要是不用放久了也会出问题,我现在不能连着打要一张一张的打,打出来页面也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