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信4G+手机卡拆解

楼主(2019-07-09):
中间有一个小芯片 手机太渣拍不清

网友:
以前网上有很多改双卡加存储卡,也是先把手机卡剥开,再把存储卡一面磨薄,手机卡触点部分贴在存储卡上,缺点容易磨到芯片悲剧。现在手机自带存储很大不用加存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