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垃圾堆里捡的casio ef-527

楼主(2019-07-09):
捡到一块破烂卡西欧,镜面碎了,摇摇里面有水,唯一的用处就是拆着玩

打开看看,果然不同凡响,小鬼子有一手,泡水竟然没生锈,看来齿轮夹板螺丝啥的都是不锈钢材质?还是有啥特殊工艺?
这里最上面一块不锈钢外壳已经取掉了

正面有表针位置有锈,但表针取下后仔细察看都是浮锈,像是从碎掉的玻璃流进去的锈水

这么厚的 玻璃也能碎,看来承受了不是一点点的暴力。

取下表针,表把,表针由于锈水的关系和轴套都脱落了,表针的轴套直径大概只有0.3样子,要修复靠肉眼那简直是神人了。

第一夹板取下,这部分是负责计时秒表分钟和小时的的,俩个凸轮结构是用来复位的,凸轮位置一定有讲究,现在懒,不想深挖原理了,如果表能走起来可以研究一下这部分。

这部分有单独的驱动马达和齿轮结构

复位装置

面板取下,一个定位销烂断了

锈水严重

取掉日期轮

秒表机构的电机转子和一级齿轮,小得肉眼看上去都费劲,轴和轴孔在0.1mm以下了。

取掉盖板露出电路部分

三个电机分别负责秒表部分,计时部分,和快速秒表部分

电路正反面

二级夹板,下面是主计时机构和快速秒表机构

极小的传动齿轮,不禁感叹小日本的加工水平

表把机构和电机线圈

底板

调时齿轮

简单用wd40洗了一下锈水,反正修着玩玩,没用专用洗表油

主计时部分装好,这个表夹板安装难度有点高,齿轮太小了,我没有放大镜,电机转子又是带磁性的不听话,完全凭感觉,夹板放到位后拨动齿轮观察传动情况来辅助确定齿轮安装到位情况,完全没问题后再上螺丝,一个夹板我搞了个把小时,修表的会笑掉大牙的。

秒表机构清洗安装修复

机芯安装完成

上电后快速秒表走动正常,秒表分针时针不动不能复位,估计和那俩个凸轮位置有关,主计时也不走,拆开来一量原来线圈是坏的,买个新的要二十来块钱,关键表壳太破,修好也不能带不玩了。
一个破手表玩了一上午,值了。

网友:
一块人家精心制作的破表玩个不亦乐乎,值了!

网友:
看上去一点不差,能捡到这么精密的。我那大柳树市场里,旧的手表小指针表盘都是装饰不动的,石英机芯是公版的。

网友:
石英表最关键的是线圈一霉断就没戏唱了。不过表之零件一环扣一环,其中坏了一样,就不好玩了。

网友:
牛13的楼主 这样了还修。小日本的注塑真的也是牛13

网友A(2019-09-02):
我感觉,外壳打理一下,再更换一枚表镜,再修复一下线圈,还是有希望能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外壳打理一下,再更换一枚表镜,再修复一下线圈,还是有希望能修复的。 ...

这种东西价值本来就不高,没有修的价值,我只是拆着玩玩而已,看看自己水平能修到何种程度,我打算空了自己手工绕个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价值本来就不高,没有修的价值,我只是拆着玩玩而已,看看自己水平能修到何种程度,我打算空了自 ...

有时候修复的乐趣不是维修价值能体现的

网友(2020-08-24):
不错,还能找到这帖子不容易

网友(2020-09-28):
有时候修复的乐趣不是维修价值能体现的

网友B:
小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小日本争气啊,工业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还能给世界各地出口,如果说能学到小日本工匠精神的也只有台湾莫属,我厂里用的工具量具,仪器仪表,还有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各种芯片,都是日本,台湾,欧美厂家的,国产的完全不挂级根本不符合要求,我厂用的一个小小的螺丝刀批头都用台湾制造的,一个水口钳也用台湾制造的,用的感觉确实比国产的好,中国的只准歌颂不准批评,导致很多东西都不可能赶超美日,不可能赶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是小日本争气啊,工业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还能给世界各地出口,如果说能学到小日本工匠 ...

不用妄自菲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比中国人优秀到哪边去。大陆不是做不出好东西,不信你看看军工专用的质量,看看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现在的质量不好是市场造成的,企业要生存,要在既有的市场格局中打开突破口,低价是一个法宝,中国靠这个变成了世界工厂,其实当初日本、美国、德国都走过这条路。当企业生存不存在问题的时候,品质就会提到日程,企业会收购高端品牌,会创高新品牌,其实从中国制造这些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发达国家才感到害怕....

网友C:
小鬼子还是技术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妄自菲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不比中国人优秀到哪边去。大陆不是做不出好东西,不信你看看军 ...

你这阿Q精神学习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鬼子还是技术牛

相当的牛,不是一般的牛,就说日本国的官员素质就秒杀中国一百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东西价值本来就不高,没有修的价值,我只是拆着玩玩而已,看看自己水平能修到何种程度,我打算空了自 ...
我打算空了自己手工绕个线圈

楼主的“活”干得非常精细了,既然楼主另一个线圈是好的,估计这个线圈也有修好的可能。只要找一个放大镜仔细找找断点焊上即可撒。再说你要重绕的话,估计那么细的漆包线都难找。

网友:
曾经烧过手表。日系机,哪怕最便宜的。日本机芯用到电池没电,时间都不会差一秒。
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3个电机是不是太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