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讨厌不负责任的装修工,下水道都给你堵了

楼主(2019-07-09):
酒店住户反应洗脸盆下水管堵。过去打开水看,没一会儿水直接往上翻,看来这是严重堵塞,管里面应该有东西。到楼下找到检修口拧开盖子一看……哎呦,我去!原来是水泥块堵在里面
不用说,这肯定是装修工干的。如果每个人做事不负责任,不为他人着想,那这个人肯定走不远,也不会成功

网友A:
这个不是不 负责,是恶意

网友B:
这种人都是做一家算一家,才不会给你负责,装修没办法,还是得人看着才行

网友C:
这是装修完扫完水泥灰直接冲下水道了吧

网友:
装修要找能追责的!要么是认识的人,要么就找公司,宁可贵点也千万别找马路游击队,我是吃过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装修完扫完水泥灰直接冲下水道了吧

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装修完扫完水泥灰直接冲下水道了吧

水泥灰能结成一大坨一大块?

网友D:
直接废了下水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不 负责,是恶意

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人都是做一家算一家,才不会给你负责,装修没办法,还是得人看着才行 ...

所以做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废了下水道……

是的,搞半天才搞出来

网友:
看装修工素质,首先看他做事会不会把你家下水管堵起来

就算不是故意的,如果不堵起来,基本上装修完你下水管里电线皮、水泥灰那就不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搞半天才搞出来

你这搞半天能够恢复算是幸运的了,遇见过无法整的,重新做管路……

网友E:
如果是户主故意拖欠装修工的工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户主故意拖欠装修工的工钱呢

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这些事情只有经理才知道

网友F:
其实工程中都会扣后期维护费用的(维护时间看双方约定),但是好多时候维护期过了,这笔钱(有的是30%)也没了,利润才多大,人家不找个机会做点手脚才怪了。

网友:
这种水泥残渣要进下水道得用大量水冲下去才行。

网友G:
这不是不小心,这绝对是恶意。如果是不小心水泥灰进了下水道,要马上用大师水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不是不小心,这绝对是恶意。如果是不小心水泥灰进了下水道,要马上用大师水冲掉 ...

是的,如果当时用大量的水冲走就不会结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工程中都会扣后期维护费用的(维护时间看双方约定),但是好多时候维护期过了,这笔钱(有的是30%)也 ...

经历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