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秒国产松下飞利浦!拆国产高品质led驱动!

楼主(2019-07-09):
这个驱动虽然是国产的,但做工完全不输合资品牌。此驱动外观如下,有两种规格80-110/75-100。但实测都是40-110v。电流320ma比较奇怪,不过可以通过去电阻改到280ma。属于个头比较大的驱动。

拆开看

没想到是apfc方案的。mos管带散热片,隔离变压器。

背面也同样好看。
对比一下飞利浦在国内的驱动……

从质量做工来看,这个驱动质量可以说秒杀了300块钱以下飞利浦和松下吸顶灯里面的驱动了。这个驱动闲鱼才卖6块。

网友:
现阶段电子产品国内高、中、低端的设计、测试、制造都是全球一流水平;

网友A:
看全英文就知道又是出口的喽,出口的和国内的是不一样的,别人标准比我们严格多了,做差了都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全英文就知道又是出口的喽,出口的和国内的是不一样的,别人标准比我们严格多了,做差了都卖不出去 ...

关键国产内销的也不便宜。价格也不占优势。很多吸顶灯的驱动完全跟不上价格。

网友:
太大太厚,拿来做什么。价格和价值正比。用来教学还行。

网友B:
这个流出来的很多是不良品,别光看做工。我买过不少了。。。。

网友C:
料越多就一定越好么  电源类的散热片也越大越好么   保护功能齐备 电路简单 效率高 不发热才是好电源电路

网友:
用料还不错,关键是使用要可靠。

网友:
赶紧爆出咸鱼地址来。

网友:
爆出咸鱼地址,正缺2个呢

网友:
这个电源相当不错了,做工也做,方案也是行业最好的那种档次了.

IW3623 APFC无频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料越多就一定越好么  电源类的散热片也越大越好么   保护功能齐备 电路简单 效率高 不发热才是好电源电路 ...

起码是个隔离电源。又高pf又无频闪。当然比不频闪低pf的国产飞利浦料多而且复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国产内销的也不便宜。价格也不占优势。很多吸顶灯的驱动完全跟不上价格。 ...

还不是因为税收重,出口的能卖得便宜是因为有出口退税补贴,拿钱补贴老外,说明咱们钱多没地方花

网友:
看起来眼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流出来的很多是不良品,别光看做工。我买过不少了。。。。

应该不是不良品 用了好几天了 么得问题

网友(2019-11-05):
楼主麻烦给个地址我也要撸

网友:
首先, 这驱动绝对是一个完整的, 算用料和方案比较好的驱动. EMI 差模共模一应俱全. 整流后单独的 boost PFC 电路 (非某些IC内置). 所以基本上PF>0.95, 后面反激隔离.  320mA的电流很正常, 早期1W的白光LED都是280~320mA, 所以这应该是30 X 1W 左右全串的灯.

唯一的这种鱼上卖的电源, 基本不是什么新电源, 要么哪里有小问题, 要么就是检测室被五雷轰顶过, 你懂的. 要么被微波炉烤过三天三夜的

网友:
6块钱,再扣成本也不够!!估计也是库存货!!

网友(2019-12-08):
没有功率因数标称,就是一个大兴货,拿什么与松下、飞利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