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光猫H1s-3系列破解 去掉CMCC-

楼主(2019-07-09):
求助!!!哪位大神能把移动光猫H1s-3系列破解 去掉ssid前面的CMCC-

参考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6391&page=1这个帖子不会编辑数据库表啊,有些命令失效

网友:
用超级密码进去就能修改

网友:
这个能关闭它自带的wifi吗,信号不行,外接了路由用的。

网友:
教程很多吧,善用搜索

网友:
有的猫可以简单的用审查元素的方式随便改名。现在的猫估计都封了吧。

网友A:
连接光猫wifi,登录和陇原,点击网关管理,就能进自己的光猫,里边有个无线管理还是无线设置来着。直接改成你想要的名称就行了。这个方法现在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光猫wifi,登录和陇原,点击网关管理,就能进自己的光猫,里边有个无线管理还是无线设置来着。直接改成 ...

是登录移动APP,不是和陇原,刚才弄错了。

网友:
贴吧有人早就可以破解超级用户的密码了。
https://tieba.baidu.com/p/5931041933?red_tag=1881765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