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滨江dt9253钳表

楼主(2019-07-09):
有个接线端子里面线断了,需要拆开重新焊接下

9253

测量电流电压跟通断,很专业

经典6f22电池,这种弹片,好处用起来方便,不好,容易接错正负极

掉了一个接线端子

不知道咋,线折了

做工很一般,无啥亮点

这个电阻失分不少

电池跟电路板也是弹片,方便

软封装ic,叠板设计

还有飞线

这边有几个ic,估计是运放之类,没查

板子下面还有一个可调电阻精密电阻用的是插件的

焊接修复

装机

整体很普通,适合一般检修使用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钳表还是很方便,就是精度差点
牙膏还没到

网友A:
看起来一般化,也就大电流用处大

网友:
看外观还行,没想到里面。。。。。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钳表耍流氓,JJ都跑出来了。。。。

网友B:
居然是牛屎的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一般化,也就大电流用处大

嗯,也就日常维护用,实验还是需要更精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牛屎的芯。。

这个都是牛屎吧,我从未奢望过硬封

网友C:
表笔插座竟然用导线连接,难道不走电流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牛屎的芯。。

什么叫居然是牛屎?应该叫果然是牛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居然是牛屎?应该叫果然是牛屎吧???

我淘了一个优利德的201,是封装的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笔插座竟然用导线连接,难道不走电流档的?

钳表不会用?钳表电流档走的电流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