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哪位有WINBOND的WFP6014R或者类似芯片的资料的?

楼主(2019-07-09):
显示屏上的,白屏不显示,VCOM只有2.2V,感觉偏低了,这个电压是这个芯片出来的,找了半天找不到资料,万能的X宝上都没有,不知道哪位有这芯片的资料的?或者类似芯片的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https://www.digchip.com/datasheets/download_datasheet.php?id=8184310&part-number=WFP6014R

大哥你太强了,怎么找到的?我百度和淘宝连影子都没搜到

网友A:
谷哥存在于另外一个维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太强了,怎么找到的?我百度和淘宝连影子都没搜到

让百毒来解答技术方面的问题,
这个太超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谷哥存在于另外一个维度

我连香港的网址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谷哥存在于另外一个维度

你怎么上去的?我香港的网址都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连香港的网址都打不开……

这得看要搜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看要搜什么了

你这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软件吗?

那是收藏夹中的一个文件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收藏夹中的一个文件夹。。。

哦,没见过这个样子收藏夹的浏览器,我这移动宽带,好像什么网址都被劫持了,一个都登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没见过这个样子收藏夹的浏览器,我这移动宽带,好像什么网址都被劫持了,一个都登不上 ...

同为移动,
浏览器是vivaldi,
虽然系统是manjaro,但跟win上的界面基本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移动,
浏览器是vivaldi,
虽然系统是manjaro,但跟win上的界面基本没什么差别 ...

谢谢,去试试这个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去试试这个浏览器

对了,不要误会,
vivaldi可以装chrome扩展,
本身没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不要误会,
vivaldi可以装chrome扩展,
本身没梯子

嗯,了解,试过了,直接上还是不行,看看有什么插件可以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了解,试过了,直接上还是不行,看看有什么插件可以装吧

优点是设置选项比chrome详细实用,
也有同步(设置/收藏/扩展),
vivaldi 还有邮箱服务,

但扩展有时候会装不上,需要手动解开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设置选项比chrome详细实用,
也有同步(设置/收藏/扩展),
vivaldi 还有邮箱服务,

可惜了,没有手机版的,现在用firefox,主要是能手机电脑一起同步,ubuntu上也能同步,收藏夹太乱了不同步受不了。终于把chrome设置好了,能上谷歌了,够用了,也就平时找个技术文档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了,没有手机版的,现在用firefox,主要是能手机电脑一起同步,ubuntu上也能同步,收藏夹太乱了不同 ...

移动端也要同步的话,恐怕国内也只能用火狐了,
安卓平台这点上比不了水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端也要同步的话,恐怕国内也只能用火狐了,
安卓平台这点上比不了水果

360估计也可以,不想用,火狐就是收藏夹弄得太差了,还不能用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