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大众宝来进水,晒隔音棉+堵漏水孔(拆了大半个车,就为了打一点胶)

楼主(2019-07-09):
7年宝来进水-- 晒隔音棉 + 堵漏水孔 (含网上文章没有的要点)
------------------------

题记:

真皮天窗定速巡航版,专用于买菜,不用于泡妞,妞见到这种非豪车不会上车的,切记.  想泡妞的请先买个宝马7.

下雨时车内常进水, 经向会修车的朋友打听,朋友说可能天窗或发动机盖板拉线处进水,经查,果然是拉线处进水。

内六角扳手拆座位固定螺丝:

拆座位的导轨盖板, 后移座位,然后,仅抬起座位的前部,
拆开座位下的电路线接口(共两根,感觉是气囊线和人体感应线)

拆中控面板, 白的为点烟器座

拆掉付驾位及中控外板:

拆下手刹皮和存物箱:

中控台和存物箱还是比较难拆的, 要点:档位挂到空档,手刹拉到最紧。
拆各塑料板和螺丝不是难点,爱折腾的人都会

拆后座,直接抬起,取下铁勾,即成.

四座全拆后的样子:

拆边条:(为装的时候补拍的图)  边条下是压住的地毯和隔音棉

拆左B柱板子:  (补拍)

拆下的无数配件和工具:

然后把含水很多的地毯和隔音棉取下,晒三天,干了。(无图)

刹车和油门: 红的是锈

拆掉刮雨器和前玻璃压板后的样子:

放在地上的前玻璃压板, 这货不好拆。要点:从付驾侧开始慢慢扳,它有一定弹性.
拆螺丝这些细节不写了,你肯定会。

安装时,它无法紧贴玻璃,(哭笑脸). 原因是忘记把安装槽中的小杂物清干净。

最后一步: 查到此处进水(
发动机盖板拉线处进水),打上玻璃胶,完事:

经大深圳的三天三夜暴雨检查,不再漏水!

网友A:
用了几天时间,拆了大半个车,就为了打一点点胶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泡过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几天时间,拆了大半个车,就为了打一点点胶

哈哈,是的,想要晒棉,必拆座位。想要打胶,拆刮雨器和前板等好打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泡过水一样

整车没有泡过水,有泥垢全是因为年份久累积的。

网友:
盖板底下看看有没有排水孔,有可能排水孔堵了。

网友C:
深圳大众保养量太低了

网友:
真皮天窗买菜,定位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深圳大众保养量太低了

广佬就认丰田和本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广佬就认丰田和本田。

广佬最多的还是日系,因为当年从HK走私,或者正规手续的都是轰达,丰田,等等到大陆的,在大陆口碑还不错。就是合资后,全特么的学着小日本变坏了,简配。。。。。。。德系大众的,真的是稀有车辆。路上比较少。加之德系在广东这种高热,高雨,高湿环境,水土不服很严重。。。。。。北方大众系占据了多数。

网友:
哦哦哦~ 看拆车好过瘾

网友:
这个是大工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广佬就认丰田和本田。

因为广东佬都不太富有。。。。。。。。。没钱没时间去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广佬最多的还是日系,因为当年从HK走私,或者正规手续的都是轰达,丰田,等等到大陆的,在大陆口碑还不错 ...

是因为受源海城市香港澳门影响,香港澳门都是3代人以上用车历史,什么叫3代人,阿爷到阿爸到自己甚至4代,很多牌子的车都经历过用过,最终得出便宜省钱省事的结果,

国内很多地方还是第一台车,包括2019年的车的销量,大部分家庭还是第一部车,在国内很多地方开个小日本车就算你是50万的还不够大众10万的有面子,

网友:
我的斯柯达也是那里的漏水点

网友:
似乎漏水位置除了天窗,就这里最容易出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因为受源海城市香港澳门影响,香港澳门都是3代人以上用车历史,什么叫3代人,阿爷到阿爸到自己甚至4代 ...

那是以前了,现在内地80后的崛起,很多日系,都认识,比如雷克萨斯,讴歌,英菲尼迪。。。。
霸道,坦途,等等,一看就知道。。。。。。。

网友:
最后一张图,连雨刮联动杆都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以前了,现在内地80后的崛起,很多日系,都认识,比如雷克萨斯,讴歌,英菲尼迪。。。。
霸道,坦途 ...

看地方啦。还是很大部分是第一部车的,不开个大众没面子,以前一个同事买个雅阁回家亲戚都说怎么不买桑塔纳那个车好啊,

就今年平时我开锐志上班的,刚好喷漆加保养那几天开mdx出去吃饭2个妹子都问这么大部车内饰还不错啊应该要20万吧,问我什么牌子我都说长安王,才顶配才9万块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