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得伟DCB115充电器改装

楼主(2019-07-09):
由于充电器散热条件差,面壳内部变压器位置已烤变形,夏天快充经常过温保护,影响充电效率及电池寿命,测得变压器温度高达70℃。为了不改变外观以及考虑内部空间,在变压器外围加装铜片(涂抹硅脂)加大散热面积,同时从mbrf20200ct肖特基二极管阴极输出端加上微型风扇强制风冷,在控制充电电流同时一同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A: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加风扇肯定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改得很不错,加风扇肯定好多了

嘿嘿,看到118的价格死心了,花小价钱作用大何乐不为

网友B:
实用为王不考虑侧边开孔加个大点的风扇么

网友:
加风扇解君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用为王不考虑侧边开孔加个大点的风扇么

不想破坏外观,主要有空气流通

网友:
关键楼主圈出来那个鼓包是本身注塑的不是烤出来的.

网友:
我的充电钻就差这个充电器,舍不得买啊。

网友:
其实最大热量来自开关管,应该加强开关管散热,变压器边上原厂胶打的太多,导致两个功率电阻和变压器热量堆积。

网友(2019-11-29):
降低发热源才是,电容换日系的低阻的,开关管换低RDSon的和低Qg的就行。

网友(2021-04-25):
可以帮忙看看r31阻值吗?

网友(2021-08-10):
确实可以 不错,谢谢啦

网友(2022-05-21):
在油管看到的diy

用到的两个重要零件

网友C:
给二极管加散热铜片,外壳钻孔,加风扇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二极管加散热铜片,外壳钻孔,加风扇效果最好

风扇怎么加?楼主的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2023-06-06):
115充电器外壳鼓包处不是变压器烤的,是模具注塑料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