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超极本开关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9-07-09):
已修复,但是空载时有滋滋声,请问下一步检查哪里?

有一个华硕超极本电源 19V 1.75A 型号是AD890526,坏了,无输出,看着挺小巧,想修一修再利用一下
结果使用锤子大法敲的时候把电路板弄裂了

红线就是裂纹,总的只有几条线,已经连接上了

打开后看了一下,主要是电容一个脚打火,导致线圈和保险都烧坏了

把MOS管和肖特基管拆下来检测了都是好的,断裂的地方也已经接好

400V电容是47UF的拆下来测试是40UF,通电时测量电容两端电压310V
输出25V电容680UF也拆下来测试有600多UF
上电用万用表测试19V没问题,但是一接负载电压就掉(只接了一个论坛里面买的电流电压表,还没接其他的),并伴随滴答滴答的声音

应该是保护了

请问各位大神,接下来该怎么检修。。。。。感谢

网友A:
高压侧接开关管S脚有个电流检测电阻可能坏了,引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侧接开关管S脚有个电流检测电阻可能坏了,引发保护。

感谢,测量了电阻,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测量电阻是发现我的飞线有一根没焊接好,重新焊接后已经恢复,现在电流达到1.8A左右才开始保护
但是为什么这个电源在工作的时候始终有点滋滋声呀,空载是都有,就像前些年老式变压器工作的声音不对,我又测试了,是空载时有声音,加0.5A电流后就没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测量了电阻,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测量电阻是发现我的飞线有一根没焊接好,重新焊接后已经恢复,现在 ...

空载有滋滋声,是因为空载时控制IC处于间歇震荡,变压器的应力变化周期在人耳可听声波范围内。通常可以浸漆或往磁芯滴502胶水加固的方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