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们帮俺看看移动送的光猫加路由里面的光功率好不好呢???

楼主(2019-07-09):
各位大师们帮俺看看移动送的光猫加路由里面的光功率好不好呢???

发送和接收光功率咋样呢??

各位大师们帮俺看看移动送的光猫加路由里面的光功率好不好呢???

网友A:
散热底座有这么强的效果吗?

我的都过 50℃ 了啊。。。

网友:
足够你用的,光缆这东西不同于同轴电缆,只要光模块能识别你的光信号就能完成通信,加大功率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底座有这么强的效果吗?

我的都过 50℃ 了啊。。。

你这个也不算多高啊。楼主的主要是有风扇吹,降低十多度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底座有这么强的效果吗?

我的都过 50℃ 了啊。。。

俺的是电脑机箱的散热风扇.......

顺便放机箱上的风扇吹的啦.......

网友B:
很好,你是来炫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你是来炫耀的吧!!!

俺是不懂得呢......

真正好的范围......

俺自己不清楚......

问下大师们呢......

网友C:
好像不是很高的样子,信号接收是-20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很高的样子,信号接收是-20几

信号接收是-20几是别人的呢....

俺的是-13的呢......

大师你看错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接收是-20几是别人的呢....

俺的是-13的呢......

我的意思是,一般这个信号是-20几,具体使用还是看自己的体验,测速能上多少啊

网友D:
这个负的越接近0越小,信号越好,-13好于-20,电信一般-20比较常见,但高于-5还是多少反而不好,光太强有烧光头可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负的越接近0越小,信号越好,-13好于-20,电信一般-20比较常见,但高于-5还是多少反而不好,光太强有烧 ...

这个才是正解,楼上那位简直胡说八道。再就是发送功率也是低比高好一些。

网友:
你这个已经非常好了,估计都没过二级分光。正常经过二级分光一般-20上下。你这个光再强的话估计onu都不识别了。不过光纤这东西只要数值稳定-26以上,对用户来说是没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才是正解,楼上那位简直胡说八道。再就是发送功率也是低比高好一些。 ...

请问大师哪位在胡说八道..........

俺看不出来是哪位呢........

网友:
一般二级分光都-20以上,你这个光信号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