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天逸 510Pro」i5八代升级独显翻车记

楼主(2019-07-09):
各位大佬中午好。

终于把失散多年的账号找回来了,真不容易,在此先感谢各位管理大大。

单位配了一台天逸 510Pro,主要配置如下:

过年后朋友给了一块显卡,我就想着给我电脑整上。查了一圈好像没有能参考的案例,就决定自己搞了。首先购置了电源——海韵 (SEASONIC) FOCUS 450W GOLD:

到货后就动手安装,机箱很好拆,拧下背后的螺丝,侧板就能取下了。

拆机以后发现,联想的主板、电源都是高度定制的。主板电源供电插头是10pin的:

又去某宝买了转接头,就是它:

转接头回来马上开搞,接上电源通电测试,顺利开机。

然后,终于轮到主角登场,接好6+6pin供电,再次通电……然后……翻车了

DVI接口无输出,接上VGA有显示,查看设备管理器,独显提示有错误,代码43

网上各种查资料,无果……又拆了重装,不知道怎么鼓捣的工作正常了:

但是!这种情况会往复出现,正常用完关机,下次再开机显卡又不工作,摸不准啥时候能正常工作。恳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显卡是「iGame970 烈焰战神U-4GD5 定制版」,朋友说是正常的,我没有在其他机器上测试过。

网友A:
装个官方驱动试试?

网友B:
这机箱塞不下970吧?感觉硬盘架都给挡住了

网友:
970出给坛友当福利,在买一块1050。

网友B:
我的也是联想,4代h81,960得把背板拆掉才装的上去,联想把pcie槽和内存槽设计的太近了,好像本来就不让你上高端显卡的样子,,,,

网友C:
既然电源是新的,而且时好时坏要么你换个好点的转接线试试,供电不稳定导致时好时坏或许就是原因? 要不重做个系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箱塞不下970吧?感觉硬盘架都给挡住了

装下这块970是极限了,硬盘架勉强能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官方驱动试试?

一直用的官方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联想,4代h81,960得把背板拆掉才装的上去,联想把pcie槽和内存槽设计的太近了,好像本来就不让你 ...

是的,限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电源是新的,而且时好时坏要么你换个好点的转接线试试,供电不稳定导致时好时坏或许就是原因? 要不重 ...

转换线是给主板供电用的,应该没问题,每次都能启动。应该也不是系统问题吧,如果显卡工作正常,一开机显示器就有画面了,这时候还没进系统。

网友D:
我有一块索泰的GTX970,这显卡功耗也不低,之前还因为电源问题炸过保险电阻,导致外部供电全部失效,开机很难开起来,不是黑屏就是分辨率不对,驱动也打不上,直到修好了保修电阻才能正常使用。
听描述有开始以为是BIOS白名单的问题,添加的设备不在白名单范畴内,但查了一下,这款电脑好像没有这个限制,联系我之前碰到的问题,楼主可以先用排除法试试。原机的建新电源还是正常接主板,另外买的海韵电源接显卡,20+4pin那头短接启动,看看显卡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如果能工作就是电源转接线的兼容问题。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剩下的就只有PCIE的供电原因了,这主板的供电说实话,并不豪华 省的不能再省了,一般能带的动970之类的板子都是标准的ATX电源

网友E:
估计是bios里面限制了,想办法刷bios吧,另外电源其实不用换,就算是250W的电源也不一定不能用,品牌机的电源质量都很好,余量也很大,过载个30都没什么问题,工业电源过载50%都没什么反应

网友F:
在WIN10,要找到合适驱动才行,不是最新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索泰的GTX970,这显卡功耗也不低,之前还因为电源问题炸过保险电阻,导致外部供电全部失效,开机很 ...

谢谢您的建议,看来要一点一点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bios里面限制了,想办法刷bios吧,另外电源其实不用换,就算是250W的电源也不一定不能用,品牌机的电 ...

显卡需要接6+6pin的供电,旧电源怎么给他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WIN10,要找到合适驱动才行,不是最新就好的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如果显卡工作正常,一开机显示器就有画面了

网友G:
楼主使用24p转10p后,是不是不能软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使用24p转10p后,是不是不能软关机?

额……啥是“软关机”?

网友:
听起来像供电不足……

网友:
我有个同事电脑老蓝屏   拿来我开机就没事来回2次     最后发现是显卡没固定  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