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个华硕超极本电源维修,空载电压正常,带载滴答滴答响

楼主(2019-07-09):
已修复可以带载了,但是空载时有滋滋声,请问这个如何解决?

有一个华硕超极本电源 19V 1.75A 型号是AD890526,坏了,无输出,看着挺小巧,想修一修再利用一下
结果使用锤子大法敲的时候把电路板弄裂了

红线就是裂纹,总的只有几条线,已经连接上了

打开后看了一下,主要是电容一个脚打火,导致线圈和保险都烧坏了
把MOS管和肖特基管拆下来检测了都是好的,断裂的地方也已经接好

400V电容是47UF的拆下来测试是40UF,通电时测量电容两端电压310V
输出25V电容680UF也拆下来测试有600多UF
上电用万用表测试19V没问题,但是一接负载电压就掉(只接了一个论坛里面买的电流电压表,还没接其他的),并伴随滴答滴答的声音

应该是保护了

请问各位大神,接下来该怎么检修。。。。。感谢

网友:
请教一个华硕超极本电源维修,空载电压正常,带载滴答滴答响

网友:
大锤挤压很容易造成内部主板变形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 请教一个华硕超极本电源维修,空载电压正常,带载滴答滴答响

找芯片原理图  很容易修出来的

网友A:
可能还有断裂的线没连好

网友:
带这么小的负载都掉电压,肯定是低压测哪个元件不行了。
先测测那个输出电容,拆下来量量电阻和容量。

网友:
找到原因就值得了

网友B:
主板变形,贴片和铜箔微裂缝很难检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变形,贴片和铜箔微裂缝很难检查出来......

同意这个论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有断裂的线没连好

感谢这位兄台提醒,我又重新测量了我的飞线,再补焊了一下元件,已经恢复了,电流达到1.8A后开始保护

网友:
大锤法有风险,对结构紧凑的电源非死即伤,有时宁愿锯开

网友:
这能做白光吗

网友:
变压器脚位可能,摔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