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2v海陆通电源

楼主(2019-07-09):
看起来还可以,就是有感应电,手摸一下插头那感觉,发麻,

网友:
换一个小一点的y电容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你家插座没地线吧,把地线接上就不会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插座没地线吧,把地线接上就不会麻了

确实没有,但其他电源都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有,但其他电源都没事

这类电源如果没地线不麻手,只能说明电源有问题,

网友:
右下角蓝色的y电容拆掉

网友:
欧陆通就是海陆通吗,82微法是不是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