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按灯 买灯 改灯

楼主(2019-07-09):
618买了几个灯,小卧室是松下78 京东第三方,大卧室是佛山照明80多吧,客厅是杂牌,中山遥控变色600*400多的,199大洋,用手机拍照除了客厅方灯没有电没有试,其他的都不闪,对了阳台是9.9的欧普,看着太小,所以淘宝买了个大的,也9.9,去了用优惠券实际花5.5,就这个灯是今天改造的重点,手机一拍闪眼睛..........改它,盘它,玩它。

楼主:
2楼我占................淘宝买的这个灯,闪眼睛

楼主:
3楼 我也占吧................  哎呀 话痨模式打开了?利用外壳改造一下,把换下来的开发商灯芯利用上,移花接木,两个并一个,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A:
说实话,如果是自己家用的,我个人宁愿使用cree的Q5、R5一类的大功率灯珠,多个串并小功率运行,虽然恒流电路要自己配,但灯珠总比那些来历不明的山寨小厂的灯珠靠谱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如果是自己家用的,我个人宁愿使用cree的Q5、R5一类的大功率灯珠,多个串并小功率运行,虽然恒流电 ...

其实飞利浦流明亮绚等更好,无金线倒装芯片,不容易乱闪几下和死灯不发光,好像三星有些型号的灯珠也倒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