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电动车挡风玻璃怎么抛光

楼主(2019-07-09):
不知道怎么表面一道道划痕,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材料能抛光。

网友:
X宝,稀土研磨剂。专门抛光玻璃的

网友A:
有机玻璃的,牙膏应该可以

网友B:
2000目金刚砂试试,不行上3000目

网友:
貌似有种叫汽车大灯修复剂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的,牙膏应该可以

请问牙膏怎么磨?用什么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目金刚砂试试,不行上3000目

手工磨吗

网友:
1、用麂皮沾上绿色的研磨膏进行抛光就行。
2、如果有抛光轮的话,也可以使用毛毡的抛光轮沾上抛光膏进行打磨、抛光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牙膏怎么磨?用什么机械?

牙膏能把有机玻璃打白

网友:
应该可以参考汽车大灯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的,牙膏应该可以

牙膏越磨越花。还是要用玻璃抛光粉加上油还是水?

网友:
我最近也发愁这个问题,16年双十一的大电驴,仪表盘有机玻璃老化,看不清楚.

掏包有售15块钱,看样子运费占了大头...

网友(2024-01-24):
不值得修,用不了多久塑料就老化发黄了

网友:
其实亚克力那一条条不一定是磨花的可能是里面开裂了

网友:
先试试牙膏

网友:
好像有专门的抛光剂,可以网购。

网友:
先用1000目砂纸打磨,再用水性抛光剂进行抛光。

网友:
火焰抛光。
先在一角试试。

网友:
pvc喷溶剂, 亚克力骚猪毛喷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