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联塑“品睿”系列插座拆解

楼主(2019-07-09):
刚买了一些联塑“品睿”系列的五孔插座以及网络电话插座,拆开看看先

金色的,印刷清楚,不错

撬开面盖,可以看见第二层也是电镀金色的

背面,可以看见很多的加强筋,面盖不容易变形,网络是两个压线盖,电话四线上螺丝

有标注网线排序

另外的网络排序有两个给旁边的电话口挡住了

每个还有一个说明

这里看得见网线的排序

这个也是联塑的,五孔插座,看起来很不错

撬开面盖,也可以看见中间那个也是整面电镀金色的

背后也是很多加强筋,二三插不用分开接电线,接一次就好了,我用过金星和松本的,有些便宜的系列二插和三插要自己跳线的

整个后盖是个螺丝拧下,可以看见是整体铜条设计,有安全门

铜条厚度是0.6mm,还不错

整体来说,联塑的东西质量还是不错的,一个二三插不到8块,网络的比较贵,差不多30了,相对于电镀金色的来说,这个品牌算便宜的,有些一个插座就要五六十的都有

网友A:
2孔周围的三条“裂纹”是什么情况,注塑的次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孔周围的三条“裂纹”是什么情况,注塑的次品吗

不是裂纹,是划痕,估计是厂家质检的时候留下的,十几个都是这么一条浅浅的划痕,估计是测试设备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裂纹,是划痕,估计是厂家质检的时候留下的,十几个都是这么一条浅浅的划痕,估计是测试设备的问题 ...

十几个都这样,肯定不是划痕,就是注塑的次品,注塑参数没调整好导致产品有熔接线

网友:
做水管的改行做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几个都这样,肯定不是划痕,就是注塑的次品,注塑参数没调整好导致产品有熔接线 ...

应该不是注塑问题,可能是喷涂金色涂层的时候弄的,只能说质检的开小差了,也可能是个新手

网友:
看着不错,求包邮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