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分享自用小米手机ADB命令删除系统内置应用

楼主(2019-07-09):
苹果手机的摄像头出现了问题,把红米note3刷成稳定版的系统,要经常使用微信支付宝付款,担心开发版系统不安全.刷好之后发现系统自带很多app不可以卸载,占用内存,输入法都安装有百度和搜狗,删除不了.自从上次用ADB命令删除过小米电视的内置app,上网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删除手机内置应用,大同小异.
1. 我下载了刷机大师,使用里面自带的ADB控制台

2连接手机
在手机设置里面打开我的设备

---全部参数

—连续点击 “MUUI版本”

,直到系统提示,您已处于开发者模式.  退出到设置的主页---更多设置

—开发者选项

- 打开  USB调式

-弹出对话框 选  “确定”

,往下拉 “ 选择USB配置”

—传输文件(MTP)

. 弹出的页面直接取消

,这时刷机大师显示 手机已经连接
3直接打开ADB控制台
输入命令   adb devices
显示
List of devices attached
a3b9b364        device
表示连接成功
1.   显示所有应用 adb shell pm list packages
2.    删除你需要删除的应用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应用的名称
3.    打开手机在 安全中心

—应用管理

-看见里面的软件 选择百度输入法

右上角

显示软件名称  com.baidu.input_mi
4.    删除百度输入法做示范 输入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0 com.baidu.input_mi  回车,出现Success  表示删除成功
5.   删除个性主题adb shell pmuninstall --user 0 com.android.thememanager
6.   删除快应用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hybrid
7.   删除米家: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smarthome
8.   删除搜狗输入法小米版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sohu.inputmethod.sogou.xiaomi (我喜欢用讯飞输入法,手写和拼音可以在同个页面进行用,有些字拼不出来就写)
9.   删除小米音乐adb shell pmuninstall --user 0 com.miui.player
10. 删除应用商店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arket
11. 删除便签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notes
12. 删除系统自带电子邮件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android.email
13. 删除系统自带浏览器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android.browser
14. 删除米币支付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payment
15. 删除全球上网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virtualsim
16. 删除生活黄页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yellowpage
17. 删除系统自带搜索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android.quicksearchbox
18. 删除小爱同学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voiceassist
19. 删除小爱语音引擎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xiaomi.mibrain.speech
20. 删除小米钱包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pay.wallet
21. 删除小米视频 adb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video
22. 删除小米直播助手  adb shell pm uninstall--user 0 com.mi.liveassistant
23. 删除用户反馈 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bugreport
24. 删除游戏adb shell pm uninstall--user 0 com.xiaomi.gamecenter

x1

楼主:
25.        删除信息助手adb shell pm uninstall --user 0 com.miui.personalassistant     这个信息助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开机自动启动   还有小米画报可以在应用管理那里直接卸载

楼主:
楼下的大神snowrose2000 说在手机上装一个Package Names Viewer。
它会直观的列出手机上所有APP对应的包名 这个软件在百度上可以找到 这个软件也不错 我下载下来安装了  很直观 方便查找软件的英文名称            x1
    >
    <
    >>
    <<
    O

    x1

网友A:
1,手机涉及到个人所有信息和金钱。
2,刷机大师可以相信不?

反正我是不敢给刷机大师这个应用这么高德权限。

网友B:
删除掉一些APP,其他APP关联调用的话,有没有可能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手机涉及到个人所有信息和金钱。
2,刷机大师可以相信不?

不需要获取root权限  删除完内置应用把刷机大师相关的应用删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掉一些APP,其他APP关联调用的话,有没有可能出错?

看你删除的是哪个app了  有些事删除不了的

网友:
如果有些还是会删除不了,会不会存在说的删除,只是屏蔽了了图标的作用。不是抬杠,大家探讨一下而已。

网友:
我都是把系统应用扔到一个文件夹里~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正在把金立金刚搞活

网友:
系统应用不要乱动,很多都是有关联性的,到时会报错,甚至死机。

网友:
这样删会出错的

网友:
有空试试我的小米

网友(2019-09-28):
小米note 5 删除之后,重启就进入Recovery模式,双清才能重启,试过两次了。

网友:
没有魅族恶心!删一个播放器都进fastboot。

网友:
我用秋之盒  adb命令试了下 小米5 蛮好    多谢

网友:
哪里用得着这么复杂,看起来高大上,实际繁琐效能低下。adb假删除而已,软件一大把,都是自动的,不用敲命令

网友:
这是伪删除,其实只是删图标,已达到心理上的安慰,里删除后,手机重启一遍,再应用商店刷新下更新,又出来了,你一更新,都又回来了。

网友(2020-03-16):
应该是adb shell pm uninstall -k --user 0 com.oppo.launcher
(注:com.oppo.launcher更换为adb shell pm list packages结果中的应用ID)

网友(2020-12-10):
昨天给一台酷派S1刷了MIUI10,网上下的包,里面预装了几个APP,用了几个卸载软件和手机管家都删除不掉,最后还是只能用ADB联机删除,之后清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