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魔声的充电器(KSAPK0110500210HA)

楼主(2019-07-09):
买了N久了,用了没几天,这东西可以支持苹果的2.4A快充协议,但是充了几次后里面高频振动嗡嗡响,所以一锤子买卖了
拆开发现挺奇怪的结构,进来显示一个大电阻,而且是焊在插脚上的

网友:
冠德的东西,我的双口的不明不白无输出,仔细测量没发现坏任何元件,一锤子干了……

网友A:
好像大电阻是用来限制启动电流,有点缓启动的作用。

网友:
做工一般吧,大电阻应该是当保险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大电阻是用来限制启动电流,有点缓启动的作用。

2欧的电阻,当保险电阻用的

网友:
严格来说这个不是魔声的,这个标志是Beats,中文名字叫节拍,现在是苹果旗下的品牌,这个电源应该是Club Collection系列的蓝牙头戴耳机用的。
真正的魔声是Monster,做中端HIFI设备的厂家,包括音响、线材、插头、插座、电源净化、耳机什么都做,之前有给Beats联名代工过几款耳机,后来停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