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开关电源起振即停的故障

楼主(2019-07-09):
修一个ATX电源,原故障是无输出,把振荡管换了后,空载时起振即停,周边的元器件都查了,输出端的电解有点鼓包也全换了,只有怀疑变压器内部短路了,大家经常碰到变压器出毛病吗?

网友A:
这个估计是过流或者欠/过压保护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损坏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是过流或者欠/过压保护了。

谢谢指点,我再查查后报告你。

网友B:
变压器初级并联的反峰吸收RCD电路也要查查,上次有坛友D软击穿短路,开关电路过流保护,现象也是不能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初级并联的反峰吸收RCD电路也要查查,上次有坛友D软击穿短路,开关电路过流保护,现象也是不能带载 ...

谢谢指点,我再查查后报告您。

网友:
查后级吧 我修过一个电动车充电器 插电不停打嗝 后查明并在输出端二极管击穿

网友:
还是往输出方面查,我上次修一个ATX是自己不小心把12V和地焊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