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505开关里的二极管怎么拆。。。

楼主(2019-07-09):
炸了,不知道怎么拆下来了,还有型号没找到,有什么代替的吗

网友:
斜口钳+尖嘴钳

楼主:
果然还是暴利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然还是暴利拆

两头细钢丝穿过去向外拉,同样要暴力,不暴力拉不动

网友A:
松下6507挡位开关搞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头细钢丝穿过去向外拉,同样要暴力,不暴力拉不动

那装上去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装上去怎么操作

卡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6507挡位开关搞好了没有?

没有,有时候又正常放着了,弄的两个7200有一个主控坏了,看着是掉了个二极管好多家都不零卖今天刚买了发货

网友B:
这个管子我换过,一把尖嘴钳搞定。而且换的是一个拆下来的不同型号的,照样用。我也想知道这个管子是啥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我换过,一把尖嘴钳搞定。而且换的是一个拆下来的不同型号的,照样用。我也想知道这个管子是啥型号 ...

ERD03-02~97但是没一模一样的了,看到ERD03-02J4不知道能不能换,毕竟是小白

网友C:
         用一字螺丝刀插到豁口里,轻轻的旋转螺丝刀撬开豁口就行了。 安装时用尖嘴钳夹一下豁口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一字螺丝刀插到豁口里,轻轻的旋转螺丝刀撬开豁口就行了。 安装时用尖嘴钳夹一下豁口就好了。
...

拿出来了买了差不多参数的回来再看看,看照片比这个小很多搞不好进去松垮垮还要焊一下,毕竟松下用料足

楼主:
买了FR307的自恢复整流二极管应该用着没问题吧

网友(2019-12-28):
夹开,焊接回去!管子用低压大电流肖特基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关外壳破了,手艺不行不会搞

网友(2021-03-23):
这个管子是干嘛用的?是刹车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