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空板测DRAM,选择两圈及以上就一直卡在DRAM test

楼主(2019-07-09):
选择一圈的时候可以通过dram测试,但是选择两圈及以上的时候就会一直卡在dram test,这个情况是正常 的吗?

补充内容 (2020-3-16 00:04):
解决:桥的问题,vl的桥容易出现这个毛病,1153和jms就没有

网友A:
正常情况两圈比一圈多花一倍时间,而且肯定能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两圈比一圈多花一倍时间,而且肯定能跑完。

一倍时间可不止哦,256m一圈才28秒,三圈600秒都没跑完我就放弃了,好几个板子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倍时间可不止哦,256m一圈才28秒,三圈600秒都没跑完我就放弃了,好几个板子都这样
...

等会儿用2246EN测试架和空板试试。

网友A:
空板南亚256M缓存跑3圈1分13秒。

网友:
在哪里设置跑多少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板南亚256M缓存跑3圈1分13秒。

所以我这是怎么了

网友B(2020-03-15):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而且是一开始就卡这里了,无限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而且是一开始就卡这里了,无限循环

我在别的帖子好像说过,桥的问题,vl的桥容易出现这个毛病,1153和jms就没有

网友(2023-02-24):
我的 1153E 也 DRAM TEST 卡住过,回头试试 JMS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