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1T的SSD怎么选?测完这个我就不纠结了,三星/浦科特/西数对比横评

楼主(2019-07-09):
前言:

随着游戏的最做越精致容量也越来越大,所以前配的SSD越来越不能满足空间的要求,赶上618所以特价打算直上1T版本,选择综合症我的一直在三星970 EVO PLUS、浦科特M9PeG、和西数WDBlack SN750  EKWB定制散热片版之间徘徊。三星的性能都是有目共睹的,西数也是大品牌价格比三星便宜还带全封闭散热片,浦科特价格最便宜,但是主控老旧速度慢。最后还是因为这次618JD活动带EKWB定制散热片版本的西数WDBlack SN750 降到1799所以速度入手了一块。

简单的开箱:

依然是黑色简洁的包装3470MB/S的读取速度真的让人欲罢不能,我只能说SSD这种东西过用好的只想用更好的回不去了。都说一入单反穷三代,DIY种草也是追求完美无止尽啊,我们能做的也就是能力范围之内入一个自己满意的不被坑就好了。

WD Black SN750 EKWB定制散热片版本这个设计有点另类,镂空的透明设计把最好看的一面放在背面而不是正面,真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反正无所谓了我的关注点不在这儿,而是这个5年质保!嘿嘿!一般SSD都是三年保,SSD这东西大家都懂的,保修一般都是颗粒出问题,颗粒这东西坏了一般都是换没听说能修的,所以间接相当于5年换新(我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吧!)。

这个正脸真的被吸引到了,是真漂亮!要是能带上呼吸灯效的话就perfect。

序列号在背面,让我诧异的是背面也是金属板。这样里里外外都包起来的还我还真没见过。好吧你就当我头发短见识短吧!

散热片的厚度高达8MM这都快人家的一倍以上了吧,散热应该会不错吧,回头看看效果如何。

侧面可见螺丝,看到这东西我就手痒,所以到我手上不拆的很少,这是病吧!就是看着手痒。大家看我的分享很少有不拆的就知道了。(反正拆过又看不出来,一样走保修。PS:拆机有风险,请勿模仿拆。事先声明你要是拆坏了不算我的啊!)

散热外壳内贴有导热胶以达到更好地和SSD接触增强散热的目的,可贵的是采用并不多见的螺丝固定。相比目前在SSD上比较常见的抽拉式设计,螺丝固定更加牢固可靠不易松动。

这次的主控采用自家的三核主控,并配备有1G的LPDDR4颗粒作为高速缓存来确保读写的速度稳定。

设计有防掉压电路,防止突然断电后的数据回写确保重要数据的及时保存。

在颗粒上采用了两片512G的闪迪3D 64层TLC颗粒,组成了1G的容量 。

WD Black SN750 EKWB定制散热片版支持游戏模式,可以让SSD的性能进一步提升争对游戏进行加速,以达到更快的游戏载入及在高FPS上确保稳定的高速稳定。这次有所改进的是安装完成后默认直接中文,而不需要进行手动语言的更改。全中文的菜单和可视化的图形设计,还是很好理解和操作的,这里我就不再啰嗦了。

性能对比测试:

选择综合症所以买了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买亏?身边有一波好友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你需要的时候,吼一声音永远会伸出援手,当我在和朋友交流中谈及我心中的疑惑的时候,立即有朋友把自己的盘借我用了,因为他也很想看看他的三星是不是买值了?所以直接发我了收到看这张三星970 EVO PLUS还是全新全拆的,被我开处了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哥们这份情我记下了,下次有需要我也给你发新的。最后又借了一张浦科特总算是凑齐了。

一字排开,像我们这种喜欢的人看着就爽。种草了有没有?反正我先来装个逼。哈哈!

在散热片的设计上三星和浦科特用了单面而数据用了全包设计。

在散热片的设计上西数做得最好,最厚的散热片全包的设计。三星对散热设计上最随意,只在背面贴了一张薄铜片。在这三者中价格最低的浦科特虽然不是最厚也只做了正面的散热,但散热做得比三星还好,确实难能可贵了。

仔细观察发现三星970EVO PLUS用的主控和PRO完全一致,防掉电芯片也一致,不同的只是MLC换成了两片TLC颗粒组成1T容量。我估摸着是不是颗粒的不同限制了性能的发挥还是说学INTEL酷睿的套路,特挑的带K超频,一般的屏蔽掉卖低价。不过不管怎么样总是多了一个选择,觉得PRO贵的EVO也不错。

浦科特用的Marvell88SS1093主控,老是老了点但是便宜啊,浦科特M9PeG是三款里最便宜的慢是慢了点但胜在便宜。

三块SSD里只有浦科特M9PeG采用了双面设计,用的4片256MB的颗粒组成1T容量 。

我的2080显卡用的公版,因为定制版太贵性能提升幅度有限,所以索性用公版了。公版的散热都是涡轮设计全封闭无法照顾到主板周边的散热是通病。

一般来说第一个M2接口都是设计在CPU与显卡之间,现在CPU基本都用水冷散热器压,显卡公版全包对SSD的散热可说是个考验。

CrystalDiskMark跑分测试:

用CrystalDiskMark这款专业的软件进行跑分比。为了方便对比说明部各部分数据做成统计图。(为增加易读性下文中简称品牌)

上图是Seq Q32T1多队列和多线程的方式进行顺序读写测试,可以看到在读取速度上浦科特相对低一些,西数是十分小的优势略快于三星。在写入速度上浦科特的差距比较大毕竟老主控了也可以理解,写入最快的是三星比西数多311MB/S,西数比三星低一些。

4K可以是SSD的很重要的个指标,系统反应速度游戏中的载入及时时读写很大程度上和4K有关。在4K Q32T这个项目中,浦科特让人意外,4K的读写都位列第二,可见老主控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西数在打开游戏游戏后全场最佳,无论读写都是最快,但是在默认模式下表现一般三星差异不是很大,三星在4K这个项目表现平平。可见西数在打开游戏模式下提升最大的是4K的读写速度,建议打开此模式使用。

温度及写入压力测试:

接着进行高强度的写入测试, 大家都知道SSD读取一般很少掉速,但在写入会时有个缓冲区划分,当这个区域满的时候会严重掉速,主要是看看极限压力下的温度表现及性能发挥情况。

测试采用了高强度地写入一个大文件,后台刻录所有数据进行比对。测试先预热10秒。

在对比中因为西数打开游戏模式后提升最明显的是4K的读写,而本测试是单个500G的大文件写入,因此本测试中在西数在默认模式下进行。同样的500G文件写入进行时间统计,浦科特使用时间最长,整整比其它两个产品慢了9分钟,以速度计算同样的时间其它两个盘可以多写入一倍的数据,主要是因为浦科特掉速度比较严重。让我比较意外的是西数的时间居然最短,而比西数多311MB/S写入的三星却多用了40秒左右,这让我这个入手了西数的家伙美滋滋。为了进一步挖掘原因对时时数据进行统计。

通过上图的数据可以看到浦科特在写入到11G时开始掉速从1300MB/S掉到462MB/S,然后回升到928.38MB/S,应该是浦科特划的固定缓冲区写满了开始掉速到900MB/S左右,然后在123G时巨幅掉速到484.85MB/S,回收机制起作用,毕竟是老一代的主控,所以后面一直大起大落和其它两款采用新型主控产品的西数和三星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三星和西数在198G数据之前都是不相上下,两者基本都稳定在1350MB/S左右,三星波动还更小一些,但是当198G之后三星开始大幅掉速度。掉到1206MB/S之后一直在1200MB/S左右稳定,而西数则是很稳定的1350MB/S直至结束,这也是同样的500G写入西数比三星快40秒的根本原因。那么为什么在198G的时候三星会掉150MB/S?这个应该和温度有关,三星而且散热设计太随意,仅仅一张铜皮在198G写入后温度已经超过80度触发了保护机制所导致的性能下降。

说到温度最后来看看温度的表现。在没在写入着的初始温度时浦科特就比其它两个盘高7度左右,说明这块老主控配制发热就大,在写入10G时浦科特性能达到最高状态因此温度比其它两块盘高出一大截,但是19G写入之后开始大幅度掉速,所以到最后人稳定在74度。
而三星散热用的是一片铜皮所以一开始时表现还不错,但是到最后温度越来越高,比较散热做得太随意,所以在写入198G后不得不掉速来降低温度。温度表现最好的是西数,这和西数的散热设计有很大的关系,直到500G写入完成都能超过60度,因此西数的性能发挥更稳定。从主控的发热来看浦科特发热是最高的,加了散热片依然最高,而西数和三星其实接近,只是三星散热做太差,所以用三星的机友我建议自己增加一个散热片来防止掉速。

真实游戏表现:

其实跑分也好写入测试测试也罢,只能发现SSD读写速度及温度上的表现,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玩家来说最关心的还是游戏中的表现,游戏是提升了才是我们最想要的答案。和很多玩家一样,平日里我也少不了玩几把游戏。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采用了游戏内至的Benchmarks进行并后台采用Frap采集数据。因为手动控制无法确保第次人物的行走路径完全一致,而Benchmarks可以做到完全一样。

大家都普通认为游戏显卡才是重点其它都不重要,确实从跑出来的结果来看4次分别为117、118、118、120,从平均帧数来看确实看不出多大的差别来,但是我再来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差别。

为了更方便察看做成统计图,确实平衡帧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看最低帧86和98之间相差12帧,最高帧145和160之间相差15帧。这对于我们普通玩家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对于职业玩家和追求极致的玩家来说是可以体会到这中间所带来的差异。

对于游戏的载入时间测试,为了避免误差采用了Frap采集数据。大家都知道用Frap看帧数,但是确乎略了frametimes这个文件,这个是表示每一个FPS所生成的时间。通过游戏自带的Benchmarks截图可以看到一开始都是在100FPS以上,也就是说在Frap采集数据中第一个100FPS之间的帧数就是游戏载入过程中所产生的,所以将这FPS数累加再从frametimes这个文件读取时间所得到的就是游戏载入时所花的精确的时间。

从载入时间中可以看到三星载入时间最慢,浦科特的表现也非常好,最好的是在游戏模式下的西数,在打开游戏模式后西数SN750的4K读写进入爆发性的增长,因此这里表现最佳。

整个游戏过程中的FPS数据,从上图中可以看到西数打开游戏模式下的整体表现最为出色,三星次之,西数在默认模式下和浦笠特一样主要弊端是最低FPS比较低,但是这一点在打开游戏模式后有很大提升。

西数在打开游戏模式后可以看到最低FPS提升巨大,所以在游戏中不会出现突然的掉帧现像。反正是官方允许的功能,还是个白送的功能,所以我的建议是长期开着,反正又不影响质保,把性能最大化才是关键。

最后说说体验,从之前对比的前后顺序谈吧!

先说三星 970 EVO Plus 1T,整体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毕竟大品牌整体的素质和品控在,但是大三星也存较大的品牌溢价,因此相对贵一点也在情理之中。970 EVO Plus 1T主要的问题是4K的速度慢一些,最大的问题是高温自保掉速,因此已经在用的建议自己买个百来块的散热片会稳定很多。

浦科特M9PeG在整体表现中平平,最大的问题是写入掉速度比较严重,发热巨大加了散热片还是热。但是4K的性能还是不错的,关键是价格便宜,所以对于性能没有特别要求,不追求性能的机友来说也是一种选择,毕竟再不济也比SATA接口SSD强多了。

西数WD Black SN750 EKWB定制散热片版本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整体发挥稳定,出色的散热设计确保了在苛刻环境下的稳定表现,特别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可以确保稳定的性能输出而不是过热自保。此外游戏模式下的4K暴发及FPS提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游戏模式下整体不输出三星970 EVO Plus 1T的性能表现,游戏载入时间还更短。但是在默认模式下4K的读写表现要低一点,而打开游戏模式后整体表现是最好的,因此强烈建议开游戏模式长期用,让性能最优。在价格上比三星便宜200块,而且西数是多年硬盘上耕耘的老品牌,品质同样有保证,5年质保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对于我这个追求性价比的用户来说是最满意的选择。

感谢我的两个朋友借盘,500多G的写入跑测试来来去去写了几个T,写得我自己都肉痛。
最后欢迎大家共同探讨研究,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网友:
一看就是收了钱的,还防掉压设计,DC-DC能有啥掉压的,除非短路、
两个DC-DC一个1.8V 一个1.2V,就是很普通的4A DC-DC开关降压芯片,都给吹成什么样了?美其名曰 防掉压? 怎么不写 防掉电?
这种靠吹做卖点的东西,不买也罢

网友:
有钱买1T的还会纠结怎么选?

网友A:
这篇文章,应该西数给钱。

所以我买三星。

网友:
在颗粒上采用了两片512G的闪迪3D 64层TLC颗粒,组成了1G的容量        这句貌似有个错别字,

220v意外断电时硬盘应该没有足够的电力把剩下的数据写完,因为板上没有大容量电容阵列

网友:
看来忽悠不成功,大家不买账!

网友:
这2080公版没有见过,不知道属于那种?

网友:
高端玩不起,只看看热闹,然后继续玩我的DIY去了。

网友:
你一个搞摄影的,测评什么硬件啊,哈哈哈

网友B:
镁光偷窃福建晋华技术反咬一口通过美国政府制裁福建晋华 阻止国产DDR4内存芯片量产 所以被我拉黑名单了 再也不买它的东西

网友:
wd写入非常草蛋,有这钱还不如买海康,写入和U盘相当,可以的话尽量支持国货,不做崇洋媚外的舔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镁光偷窃福建晋华技术反咬一口通过美国政府制裁福建晋华 阻止国产DDR4内存芯片量产 所以被我拉黑名单了 再 ...

欸 美光在哪里

网友:
楼主,这个标注文字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反正我不会买1T的固态,128G固态加个机械盘足够用了。

网友:
不是SLC能用

网友:
这世界上只有2种ssd
1是900p
2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篇文章,应该西数给钱。

所以我买三星。

我也买的三星,虽然是低档货

网友:
买了5100Pro,能用

网友:
TLC 都是骗钱的,另外好像浦科特 也是质保5年,甚至不申明限制写入数据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