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AP1202GI面板型AP拆解

楼主(2019-07-09):
网络改造,买了一些面板型的AP,每个房间装一个改善网络,弄了一个拆开看看

86型插座面板一样大小,POE供电模式,只要一根网线就行了,很方便。

背面插墙内网线即可,短距离超五类可以跑千兆

打开面板,里面有胖瘦开关,打在FIT上可以接收AC管理,但是要配套的tp AC,面板上有个扩展口,在发射无线信号同时还能接有线,比较方面。

很好拆,后面一颗螺丝就行了,线路板上面还有两个IPEX接口,估计可以外接天线,这样信号是否可以增强就不知道了

背面样子

线路板是两层,底部这层应该电源部分,上面有两块软软湿湿的东西

这个是导热硅胶吗?

没有继续往下拆了就这样吧...

网友:
酒店里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
那两块应该是豆腐吧

网友:
买过几个,还可以~

网友:
简单网络用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不是ipex底座
只是测试基座而已

网友:
白色散热片应该是陶瓷散热器吧?下面的应该是CPU和交换芯片,两颗小螃蟹负责2.4G和5G,上面的是测试座不是IPX接口,测试座中间是黑色塑料孔,IPX座中间是针。

网友:
AC也一起拆了吧。

网友A:
必须要用TP的ac吗?别家的能不能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用TP的ac吗?别家的能不能兼容?

应该不行,各家有自己协议,不通用

网友(2021-01-19):
不是高通的芯片吧

网友:
mtk的7620,我用过,除了信号差点,别的都还行。

网友B:
请教个问题,用网线一头插到这个TP的AP上,另一头是插在路由器上吗?咋给它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问题,用网线一头插到这个TP的AP上,另一头是插在路由器上吗?咋给它供电呢?! ...

需要poe交换机或ac一体路由器,普通路由器不支持。

网友(2021-05-20):
这ap信号有点弱,只能一个房间用用

网友(2021-10-28):
主控芯片是什么?

楼主:
不好用,早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