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高壹工机无刷电钻 HiKOKI DS36,适合抚摸党

楼主(2019-07-09):
买高壹工机DS36无刷钻的朋友慎重了!包胶太软,长时间握着还粘手。新电钻和装电钻的工具箱都有磨损。换了两把了,都一样。除包胶外,其他地方做工还不错。适合没事听响的抚摸党。

网友A:
用的橡胶材质不好 。

网友B:
橡胶包裹外壳的机器一点一部适合抚摸党放个两三年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橡胶材质不好 。

博世的外壳和包胶就很好,脏了用泡沫清洁剂一擦,就是新的。高壹工机的包胶擦不了,粘毛巾,你仔细看看我刚擦了,上面都是毛巾上的细毛。

网友C:
包胶好坏我不敢说

但是实耐宝电钻的包胶就是很软很防滑   但是清理起来简直是噩梦   没有有机溶剂根本擦不干净

实耐宝总不能故意用劣质包胶吧
另外  你用会掉毛的毛巾清理包胶…………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次性百洁布不掉毛  还便宜

网友D:
这机器36V的,是不是动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胶好坏我不敢说

但是实耐宝电钻的包胶就是很软很防滑   但是清理起来简直是噩梦   没有有机溶剂根本 ...

为什么新机器和箱子都有磨损的痕迹。换了两把了。第一把箱子把电钻的包胶磨烂了,给我换了一把。这把磨损的轻点,可是也有。我怕以后用的时候不耐磨,一碰包胶就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36V的,是不是动力很强?

没测试,就试了试机,不过参数变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胶好坏我不敢说

但是实耐宝电钻的包胶就是很软很防滑   但是清理起来简直是噩梦   没有有机溶剂根本 ...

这还是换过之后的,第一个更厉害。都磨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还是换过之后的,第一个更厉害。都磨烂了。

日立这包胶   还真是……太水了

实耐宝那个不会烂而且很Q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博世的外壳和包胶就很好,脏了用泡沫清洁剂一擦,就是新的。高壹工机的包胶擦不了,粘毛巾,你仔细看看我 ...

博士这些年生产的工具外壳容易脱防滑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立这包胶   还真是……太水了

实耐宝那个不会烂而且很Q弹

博世的也没这种情况,之前换过的老版的日立标的也没事。改名之后就不行了。还是旗舰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博士这些年生产的工具外壳容易脱防滑胶

我的博世gsr12-ec没发现有这种情况,打算买把美沃奇M18FDD(米沃奇2703)玩玩。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橡胶包裹外壳的机器一点一部适合抚摸党放个两三年就废了

我有2把放超过10年的得伟 刚看了看 那个包胶任然没有问题。

网友G:
新版的性能看起来还可以哦,为啥包胶缩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版的性能看起来还可以哦,为啥包胶缩水了?

除了包胶这机器没其他毛病,我换的这两把扭力环和开关都很不错,力度适中。机器水口也行,缝隙很小。高壹工机的塑料卡头也不晃。没必要纠结同心度。就是包胶太软。拿在手里黏糊糊的还不耐磨,所以退了。

网友H:
正打算想买个呢,就看到你们是使用感受了,还是再看看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2把放超过10年的得伟 刚看了看 那个包胶任然没有问题。

老版本的日立标的也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新出的机器用的橡胶这么软。长时间握着还粘手,感觉不像是干活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正打算想买个呢,就看到你们是使用感受了,还是再看看别的

等退了款换个美沃奇M18FDD看看,也就是美版2703。京东自营的退货方便。你可以买个看看,不喜欢就退了。

网友:
这是日立的?听说日立的电动工具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