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 元作 』失败乃成功之母,为神兵利器打造不锈钢复合手柄!

楼主(2019-07-09):
『 元作 』失败乃成功之母,为神兵利器打造不锈钢复合手柄!
        灵感来源于生活,之前做过木制手柄,因经验不足,造成手柄头部裂开 。
考虑到木制手柄,头部容易开裂,需要加帽固定 ,那不如 考虑做个钢管的手柄 ,但看到钢管又不舍得败家了 。
   在外面风吹雨淋,设备上拆的凹型不锈钢。

量一下宽度和厚度 。

神兵利器 ,镰刀

截下两头

自制夹具加工

这里切掉一点

这面留的是斜面。正好镰刀背受力。
打两个定位孔

钻3.2mm 孔

上螺丝固定

看看背面整体形状。

打磨刀刃。

原来形状太扁 ,手感不好,复合木制手柄 。
精挑细选 材料 。。。

加工成需要的形状 。。。

这里加工五公分

切掉

正好放在凹槽内 ,用胶水搞定 。
金属和木制复合使用,结实耐用 ,这次除非砍石头上,把镰刀头搞坏。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这回短板应该是那两颗螺丝了吧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点重,我们这种地的用橙色塑料手柄的小镰刀,很小很轻,这个样式像是北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有点重,我们这种地的用橙色塑料手柄的小镰刀,很小很轻,这个样式像是北方用的。 ...

这个用来割沟边杂草的,重点好用 。

网友:
死神镰刀,攻击力10—100

网友:
镰刀得升级呀,最起码 那啥,金光闪闪

网友:
少了把锤子

网友:
和雷神的小锤子有一拼了

网友:
木条应该和钢条之间用螺丝固定,起码坏了镰刀还能拆下来换

网友:
不可。会天下大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