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金玉彩LED超薄面板灯

楼主(2019-07-09):
换下来的,坏的,拆了

网友:
这种FPC灯带贴不牢,最容易挂
等牙膏ing

网友A:
9W功率不小呢,但散热差了

网友:
没有金,也没有玉,差评。。。。。

网友:
感觉里面超级简单,就是不知道怎样可以低价大量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9W功率不小呢,但散热差了

虚标的而已,哪有9W,我撸过一个这样的,点亮功率计测也就3W多。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和你这一模一样的,写12瓦,里面也是这灯带,没什么开到2年了到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过一个和你这一模一样的,写12瓦,里面也是这灯带,没什么开到2年了到还可以用 ...

能用二年算级品了

网友:
这种筒灯基本属于垃圾系列。

网友:
散热差造成的吧

网友:
超薄灯感觉挂的比较快。

网友:
真是起啥名字的都有啊。。。

网友(2019-08-20):
LED与散热贴的不牢, 都烧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