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清个灰,5282高速档挂了

楼主(2019-07-09):
5282买来没多久,看到缝隙里都是灰,就想清理下,结果清完后发现高速档打滑,而且声音也不对。反复拆了几次,最终没有高速档了,一档和2档都是一样的速度了。感觉那个黑色的推档没有阻力,也就是没有切换了,不会要拆齿轮箱吧

网友A:
木工?霍尔被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霍尔被弄坏了?

不是木工,一般用来开瓷砖孔

网友B:
可能是挂档的勾子没勾住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挂档的勾子没勾住外圈

唉,我试了几次,没地方勾

网友:
一般速度档是通过切换齿轮实现的,拨片扣在一个半圆的卡簧上,拉簧卡在齿轮箱上,拆开仔细检查下,不会是卡簧飞了吧

网友:
仔细看下 有可能是换档齿圈没卡到位,用钢丝挑挑 找找

网友:
手贱清灰引发的惨案。肯定是没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