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继续完善志高C6-3 USB台扇-增加微风档成6档选择模式

楼主(2019-07-09):
纯属瞎折腾,就发在这个版块吧!
移动积分兑换了1个鸡肋USB台扇,心有不甘。上帖(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459&extra=)利用废弃的VAPE驱蚊器里的小控制板,保留强风档,去掉原来虚设的低风档位,按照下面的电路,额外增加转停比分别为2:1和1:2的阵风模式选择,满足了一些个性化需要。阵风的体感舒适性优于连续风,所以明显提高实用性

发帖后,有坛友跟帖表示个人还是喜欢微风,这当然也属正常个性化选择的范围。如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再增加微风档位,将能适合更多的应用场景,也将进一步提高风扇的利用率。可在改造当时,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何实现阵风上了,考虑得不够深远。直到昨天偶然翻到1块旧的PC网卡,上面有个1117-3.3,这下微风档有了。改成的话(没有技术含量,主要是改造空间限制),档位翻倍成6档,何乐而不为呢?!

用3.1V(2节AA)干电池直供试了一下风扇,风力很小了。恐阵风模式难启动,3.3V应该要好些,就它吧。
过拆下的1117,Vout和V-引脚之间,正反向都有310Ω的电阻。意味着,切换成5V供电时,如不把1117的地从电路V-断开,会有额外的10多mA的静态功耗浪费。想了一下,把新增电路置于风扇电路的前级,通过自锁开关切换,适时断开V-,同时给风扇电路输入不同的电压实现强、弱基础档位,本来3种模式就翻倍成6种了。收益远大于投入,这生意能做。

观察了一下改造空间,拆机的这3个元件担当重任

风扇有600mA左右的工作电流,给1117做个个性化散热器吧!截一断单芯电线去皮,弯成图左形状

借用电机固定螺丝实现散热器固定

手工弯制的散热器表面锉平,搭棚焊上1117、输出电解和引线

检查圆环对缝处,焊线浸润良好

照设想焊好对应的开关引脚

USB台扇后盖的左下开方孔,容纳按钮开关的柄

按钮开关的方柄裹纸塞入方孔,使方柄四周与方孔保持大致均等的间隙

热熔胶伺候固定按钮开关。最后焊上给改造前电路供电的+、-线。

固定了散热器,也就固定了3.3V供电电路

测了1117的输出电压,有点偏高

检查无误装好风扇后盖。这次新增按钮开关,整体外观貌似不违和(开关当前为3.3V供电选择时的弹出状态)

一测试,坏了。转停比2:1的阵风档凭空消失了,百思不得其解。昨晚很迟了,今天拆开一看,原来有根线断了

为了简化接线,利用了原配的电机线,齐焊点根部折断了,说明质量一般般

断这根线,为什么会影响2:1阵风模式,看客请见下图紫色尖头所指的断点处,立刻就会明白的。

电路板打了热熔胶,没耐心拆了,操作空间限制,粗针麻线对付焊上去

测了下停转、强风、弱风下的功耗,见下图。弱风挡比强风档功率减小约30%多,风力减小也很明显。不过即使空载电压相同,USB比干电池供电要强劲得多(带载电压跌落小),当初用干电池电压参考预估微风档所需电压,偏差还是难免的。个人感觉还能再降一些功率,以后再说吧!或者换个adj的1117,就更完美了。没有任何困难,替换一下再加两贴片电阻就成,只是我懒得折腾了,学习到了就行。

3个元件+一顿乱折腾,3挡风力升级成6档,赔了还是赚了,看客们说了算。
谢谢你路过!

最后说两句:咋一看,开关多了有点晕,怎么操作呢?首先产品自带的基本没得改,其次改造是分次完成的,无法不留下之前的痕迹。最后改造时,已充分考虑到操作便利性,其实分清开关主次就很简单了(当然,没有AI给你带来的乐趣)。
1. 主开关原配3档没得改,只能保留连续风、关,“弱风”改成阵风);
2. 双列拨动开关,是第一次改新增,主开关阵风档下2:1和1:2的阵风模式选择;
3. 按钮开关,系第二次改再增,作为上面3种模式下,只需按下或弹起按钮开关,便可实现当前模式下强风、微风的直接切换。

网友A:
我怎么看到三个按钮了,是不是有点多了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这个模样的10w小风扇  很是凉快   送人了 好后来撸的就都是5w的了

网友C:
这是要把乌鸡变凤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到三个按钮了,是不是有点多了

那是你愿意这么看。这是改旧,不是推倒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把乌鸡变凤凰呀!

试试有多少可能性。没牙膏了,容后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这个模样的10w小风扇  很是凉快   送人了 好后来撸的就都是5w的了    ...

10W的小风扇,功率好大

网友:
不错呢,功能越来越多了

网友D:
支持折腾
如果希望耐用些可以再改进一下
因为开关的寿命与其负荷有关,这个小开关虽然能承受几百毫安,也是有点累的吧
如果把开关放在MOS管的G脚上,承受的电流就小多了
看图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折腾
如果希望耐用些可以再改进一下
因为开关的寿命与其负荷有关,这个小开关虽然能承受几百毫安,也是 ...

请问老师,是指的之前改的双列拨动开关吧。因为电机前后都串了场管开关,某一时刻,控制信号只能开通1个并同时断开另1个场管,电机不能通电工作,设那个开关目的是通过切换,分别短路掉上场管或下场管,保留1个场管在路受控,实现不同的转停比。你的图我确实没看懂,无知者无畏,就试着解读一下你增加的后方的N-MOS及其上方的电阻(是电机上场管的下拉电阻吧?),在4017有输出时场管导通,无输出时关闭。开关拨在下位时,电机的下场管,在4017有输出时也是导通,可电机的上场管怎么同时导通呢(否则,电机还是不能通电运转)?通过你增加的N-MOS的导通接地,经D极连着的下拉电阻,把电机上场管g极电位拉低而实现同时导通,结果是不是这样?如是的话,电机上场管怎么连呢,老白没基础,能不能麻烦老师费心画一下这部分图,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有个问题,开关置上位时,无论4017的3脚有无输出,电机的下场管都不通。那么在此状态下,电机上场管无论通断,都失去对电机的控制了,也就是说2:1阵风模式就无法实现了。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
电路是你没有加PMOS的情况下加一个NMOS而成,估计是你先入为主认为上边线路是PMOS下来。补充上vcc吧。

原理就是普通三极管电路的反相器。输入高时输出低。
电路上的开关接1的时候,信号是经过Q1反相的了,1通3断变成1断3通。
开关接2的时候,信号不变,就是原来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