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300M自己修改潘多拉固件4M闪存装下SAMBA服务,不带无线

楼主(2019-07-09):
先说系统配置:

型号是FIR300M,内存是32M的,闪存是4M的,空间不够阉割了无线,只能有线,文件系统只保留了NTFS,FAT,FAT32三个格式。samba服务默认开启,插上U盘直接共享,没有密码。有硬盘自动休眠功能。

SAMBA截图:

啰嗦两句:
这机器升级闪存和内存没啥必要,除非是16M的内存的,改个迷你NAS也算物尽其用了,前几天已经基本改好了,这两天抽空把中文界面弄好,然后硬塞进去了NTFS,原来只支持FAT和FAT32格式,这样基本够用了,运气不错塞进去个HDPARM,本来想加exFat,暂时塞不下,界面部分是ASP的前端,改起来比较麻烦,暂时不动了,功能基本实现就行了。
我是直接有线挂在交换机下面当共享用,所以不用无线,4M的闪存想再加无线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可能的问题:
有线部分基本没问题,WLAN部分没有测试过,PPPoe拨号之类的都没试过,不确定有没有被我阉割掉,反正只当个小型NAS用就能减都减了。

简单共享教程和问题:
(对于像我一样挂交换机或者其他路由下面的)先有线直接连接路由,把LAN的IP地址改到你主路由的IP段,然后关掉DHCP就可以了。

SAMBA服务是默认打开的,插上U盘直接是共享的,没有密码的,电脑在网络文件夹里刷新就有了,安卓手机用ES文件管理器搜索共享就行。如果搜不到的到系统管理的服务里打开WINS服务再试一般就可以了。
问题:共享文件夹的名字不能改,系统设置好了的,暂时不知道哪里改,哪位知道的可以说说。
          如果共享的时候设置了用户名和密码那么共享盘的根目录里的文件就共享不出来了,文件夹可以,不设置密码的都可以共享出来。

刷机注意:
内存必须要32M以上的,因为开机内存就20多M了,用16M的话不确定会有什么问题,我手头的机器是32M的。
原来是潘多拉的固件的可以在系统界面里刷,其他系统的自己想办法吧,我也不知道。

干货:

网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Pzf68tTfy8fPwFMV_NeYA
提取码:fhbi

网友A:
fir300m不是两口没有usb的嘛   工程太大不值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300m不是两口没有usb的嘛   工程太大不值得吧

USB口很好弄,有手艺的直接就能焊,我是眼睛吃不消,用电动螺丝刀配合电磨头磨的,很快就磨出来了。LAN口更简单,直接装上差的配件就行,固件直接支持。我是有其他路由加交换机了,一个口也够了

网友B:
现在百兆路由都不值钱了

网友C:
这种垃圾还有折腾的必要?K2都过时没人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垃圾还有折腾的必要?K2都过时没人要了!

只是做个迷你NAS而已,顺便练练linux编译,另外路由没什么过时不过时的说法,我自己的两个路由都是老的,稳定性,速度都可以接受,家庭局域网用用这些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百兆路由都不值钱了

又不是钱的事,手头有这个,又有开源固件,不折腾一下太浪费了

网友:
支持一下,我手头还有一个当初活动时买的,闲置多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做个迷你NAS而已,顺便练练linux编译,另外路由没什么过时不过时的说法,我自己的两个路由都是老的, ...

哦哦,简单家庭共享,还能练练手也不错,就是百兆口也是硬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简单家庭共享,还能练练手也不错,就是百兆口也是硬伤。

4K以下百兆就够了,1080P随便看

网友D(2024-10-13):
引用 楼主:
4K以下百兆就够了,1080P随便看

这固件稳不,我有7620的鸡鸡要用来当USB打印服务器,不需要其它乱七八糟的功能...

二○二四年十月十三日

网友:
有折腾的心,无动手的手,我只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固件稳不,我有7620的鸡鸡要用来当USB打印服务器,不需要其它乱七八糟的功能...

嘿嘿,只试过功能没问题,稳定不稳定就不知道了,自己试试呗。
最好还是换个大ROM吧,官方的肯定比我的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嘿嘿,只试过功能没问题,稳定不稳定就不知道了,自己试试呗。
最好还是换个大ROM吧,官方的肯定比我的稳 ...

给我发一份我试试,或者下载那个FIR300M的把USB打印加进去重新编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我发一份我试试,或者下载那个FIR300M的把USB打印加进去重新编译一份 ...

看了下网盘链接还没失效,最好还是自己编译吧,这个我记得编译很快的,我那个我忘记有没有删打印机驱动了,我那个主要当nas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网盘链接还没失效,最好还是自己编译吧,这个我记得编译很快的,我那个我忘记有没有删打印机驱动了 ...

渣度那垃圾还是算了,几十K都要客户端登陆下载...

二○二四年十月十五日

网友E:
还是感觉老毛子固件稳定,功能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感觉老毛子固件稳定,功能丰富

功能要看你机器性能,渣性能的机器功能再多也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要看你机器性能,渣性能的机器功能再多也没用

4/128的鸡鸡刷上好像打不开WEB???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