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有品众筹价39.9元的映趣剃须刀拆机简评

楼主(2019-07-09):
众筹的有品映趣剃须刀ENCHEN BlackStone到手了,上手一掂量,好轻。
宣传的Type-C充电口,1小时快充倒是都有,功能也齐全,反正不打算退货了,就拆着玩玩吧。

正面,廉价的塑料感,跟价格也对得上。

不可水洗标示及相关参数,没有标明电池容量。

刀头外部,宣传上的浮动剃须功能也有。

刀头内部

弹出式鬓刀

尾部的Type-C充电口

拆卸倒也简单,沿缝拆下前盖。

拆下前盖后,可见螺丝。

取出螺丝

后盖沿缝掰开,看到内部。

内部简单至极,用的是14500电池。

14500电池

开关触点

电路板及两颗指示灯。

电池充满电后4.159V

后期可能能更换成18650电池

全照

到货后,试用一下,感觉没啥电了。
经充电35分钟,提示已充满,电量为326mAh。

试用了还行,宣传上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优点:价廉,有Type-C充电口。
缺点:电池,宣传的1小时快充,说白了就是容量小呗。

-END-

网友A:
我的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还没发货。。。

看了会不会失望

网友:
326也太寒酸了

网友B:
飞利浦弄三环同心圆,小米弄两环同心圆,就差没来个5头。

网友C:
不到40块还想要自行车,这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到40块还想要自行车,这个可以了

你没看明白。坦白说不推荐买这个,是因为短板太明显了。浪费了其它的材料,成了玩具。

网友D:
我买了两个,到手试用觉得很好,唯一缺点是不能水洗。

网友E:
这个剃须干不干净?

楼主:
嗯,让人惊讶的326mAh。
不敢把话说满,可能把电耗尽,再充的话应该不止326,但是应该不会超过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剃须干不干净?

不如往返式的旧剃须刀。怎么说好,就是剃完,手能摸到胡茬。毕竟我没用其它旋转式的剃须刀,没法做对比。

楼主:
包装盒标明产品净重139g,那个重量里面配重功不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利浦弄三环同心圆,小米弄两环同心圆,就差没来个5头。

不差,已经有现货了。

网友F:
和飞利浦比还是差的太多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飞利浦比还是差的太多太多

价格也差得太多太多了

网友:
电池边上的白色铁块是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两个,到手试用觉得很好,唯一缺点是不能水洗。

洗完晾干,注意头朝下,水洗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飞利浦比还是差的太多太多

再看看价格的差距,可以忍受

网友:
剃刀的关键部分,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