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防盗门锁芯里的弹子如何无损拆出?

楼主(2019-07-09):
打开房门后,出现房间防盗门的锁子钥匙折断事故,现在想直接配钥匙,但是无法把防盗门锁芯里的弹子无损拆出,看看万能的坛友们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请不要推荐拿大锤敲的方法,本人穷,还想继续使用此锁头。

网友A:
去年我购过这种锁芯,还算是大品牌的 45包邮,现在应购不到了

网友B:
先把锁芯拆出来, 然后冲下去

网友C:
都是一次性封装的,好像是压进去的,没办法无损拆出来

网友D:
可以无损拆的,中间黑色块缝隙的卡簧拆掉,带钥匙就能拔出,配好锁簧后,再边插边按一个簧,很麻烦

网友E:
用钢锯锯开可否

网友F:
用断的钥匙也可以再配新的钥匙,这是最简单实在的办法。

网友G:
我都用角磨机平切的切到堵头和弹簧之间位置 敲下一条来 用锥子敲出堵头 配好蛋子后适当缩短弹簧长度 用堵头堵住 上胶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我购过这种锁芯,还算是大品牌的 45包邮,现在应购不到了

这个也是网购的,说是C级锁,优惠购还1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锁芯拆出来, 然后冲下去

考虑了一下,不好拆锁芯!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一次性封装的,好像是压进去的,没办法无损拆出来

有可能,放大镜看了一下,上封弹子旁边的锁体上有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无损拆的,中间黑色块缝隙的卡簧拆掉,带钥匙就能拔出,配好锁簧后,再边插边按一个簧,很麻烦 ...

可以作为后备选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钢锯锯开可否

可以使用钢锯锯开,但是不好掌握,还要配新钥匙继续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断的钥匙也可以再配新的钥匙,这是最简单实在的办法。

想的是自己动手配钥匙,还能省点钱。问了一下修锁的,说是配钥匙比较麻烦,收费很高,和买新的差不多。

网友H:
不能用台钻1mm钻头钻孔然后断丝取出器拔出来吗?

网友:
这个真难了,自己又不是开锁师傅,要搞这种高技术活,还是花点小钱烧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用角磨机平切的切到堵头和弹簧之间位置 敲下一条来 用锥子敲出堵头 配好蛋子后适当缩短弹簧长度 用堵头 ...

不错,也作为备用选项吧,现在琢磨着能不能用电钻钻掉上封弹子,里面的弹簧和弹子也就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网购的,说是C级锁,优惠购还118元。

是c级的锁芯,这东西价很乱。

网友:
中间黑的拔块那里想办法。
松开后,两头插上钥匙就可以抽出来。
抽出来时要注意,拿一个的锁芯一样直径的圆柱体根着顶进去,要不上弹子、弹簧会掉下来,复位(再装进去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用台钻1mm钻头钻孔然后断丝取出器拔出来吗?

肯定是可以的,粗的细的电钻头都好找,只要能用细钻钻出一个小洞,就好处理了。
目前细的1MM或者2MM的断丝出器不好找,粗的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