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怎么把一首歌写进U盘无法更改

楼主(2019-07-09):
如题,怎么把一首歌写进U盘无法更改?就是无法修改名字及格式,无法删除,将U盘格式化后仍然存在
各位大神,请问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使用一次性flash做闪存

网友:
我那个储存卡好些歌曲没法格式化咋整啊

网友:
要删不掉简单,要格式化以后还在是不可能的

网友:
量产成一个光盘映像,一个U盘,不量产就删除不了光盘里的东西

网友A:
用带写保护的U盘,  或者用 25芯片做的小容量U盘, 将芯片写保护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写保护的U盘,  或者用 25芯片做的小容量U盘, 将芯片写保护启用

太深奥了。。。

网友:
我有一个8G记忆棒,无论怎样格式化,里面的游戏都删除不了。

网友:
用量产工具应该能搞定

网友:
戴好放大镜,然后小号钢笔把歌写到U盘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