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日常用得上的都要备齐

楼主(2019-07-09):
表不闲多

网友:
重要性排队:  万用表->示波器->....

网友A:
右下角什么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什么表

蓄电池容量测试仪

网友B:
奸人同学,你在装糊涂??这个是蓄电池容量测定表,内串一大功率小阻值电阻,瞬间放电看电池的性能。一般摩托车修理店都备有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奸人同学,你在装糊涂??这个是蓄电池容量测定表,内串一大功率小阻值电阻,瞬间放电看电池的性能。一般 ...

哈哈,真没见过

网友:
电桥也要有

网友:
第二排第三个俺也有

网友:
有几个网红表,使用痕迹很重,lz不是抚摸党

网友:
还差压力表,锂电池内阻检测。

网友:
把现有的表扔几个,换台示波器,有示波器其实万用表有一块就够了

网友(2019-08-29):
配置不合理,万用表重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