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防电墙原理还能相信吗?

楼主(2019-07-09):
大家都知道,热水器内部出水管是PVC塑料,正确安装也要求外部出水管、冷水管、以及混水阀、花洒管都是塑料。这样即使漏电,经过一大段的“塑料+水柱”之后,电压便降低至12V以内,以确保人的安全。
然而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小伙儿的洗车泵漏电,试图挣脱无果;倒地按开关,因为痉挛无法完成;最后拔插头,方得自救:
http://news.cctv.com/2019/07/08/ARTIKQ39WutTrjMb6I8KoEUs190708.shtml

黄色为水流方向,红色为电流方向

黄色为水流方向,红色为电流方向

从图上看,黄色为水流方向。虽说水的电导率并不高,但此案中,水是唯一的电流载体。小伙子一开始触电还没有那么剧烈,痉挛中按动喷水开关,等于说手柄部分也充盈水之后,他的自控能力大为降低。

红色为电流方向,考虑铁桶接地电阻更小,白色管更粗更短,所以大部分漏电电流由此入地;而黑色水管细而长,小伙子一开始塑料拖鞋还在脚上,经由此路(途径心脏)入地的电流较小。这应该是他能够自救的本质原因。

此视频严重动摇了我对“防电墙”的乐观程度。防电墙pvc管长度通常只有50cm,即使算上外部管+花洒管,也短于图中的黑色出水管;何况洗澡时人体完全湿透,电导率大为增加。能否全身而退?当然,热水器的安全主要还是依赖漏保。可从视频分析,防电墙原理没有宣传的那么靠谱。

上图的分析是否合理,也请各位科普,谢谢讨论交流先!

网友A:
比较诡异,按说水管长度很长了。

网友:
应该让厂家的领导来亲自实验这个防电墙的效果

网友B:
光靠所谓的防电墙想防漏电是不可能的,水的那点电阻有多大用?只是多了那么一丁点保障而已,主要应该还是靠漏电保护器,但万一洗澡时漏电了,躯干触电,几乎没有什么逃脱的机会,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电死,所以我从来不买电热水器

网友C:
防电墙是指一个大肚子的输出接口配件,里面有加长了水路的长度,正常能把220V降到12V以下。

网友:
如果出水口到地漏之间用粗铜线连接能否起到保护作用,理论上 同电位点之间应该不会有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电墙是指一个大肚子的输出接口配件,里面有加长了水路的长度,正常能把220V降到12V以下。 ...

再加长,也不如图上这个黑色出水管长。最关键一点:我们洗澡时,是湿漉漉的;小伙子是穿干燥塑胶拖鞋的。

而且您说的,是指额外的附件。而最近十年生产的热水器,防电墙是内置的。无论何种,和该案例一比,都不靠谱

网友:
防电墙应该是采用分压原理,就是串了比较大的水电阻分压,而水阻值的大小除了与水质有关外还与水管的长度成正比,与水管的截面积成反比。因此可能是水质不好加水管太粗太短才触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诡异,按说水管长度很长了。

确实。我甚至怀疑是抖音式的表演,为了博流量。但细看也不像,倒地的动作,关节非常僵硬,表演的话,没这么讲究吧?这可是存在受伤可能的倒地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靠所谓的防电墙想防漏电是不可能的,水的那点电阻有多大用?只是多了那么一丁点保障而已,主要应该还是靠 ...

接线规范的话,应该没有您说的这么恐怖。我曾经在没有地线、没漏保的房子里用了好几年,后来想想不放心,插座上单独加了漏保。现在的房子,进户有漏保,地线也是规范的,而且现在新款的热水器,壳体还引出一条线接入墙体的(防止地线因为别人偷电等因素而失效)。

热水器内部应该也会有个漏保。如果不放心,插座上您也可以再加一个。

漏保是比较零火线电流的,稍微有差异就断电的。所以不会存在您说的眼睁睁电死的情况。再不放心,很多人洗澡的时候,是拔插头的。

我质疑的,不是电热水器,而是其“防电墙”。

网友D:
主要问题是电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案例里,水泵本身漏电,而水路直接穿过水泵,水是直接和水泵的金属部分接触的,所以会漏电
我看到商场里一款电热水器的展示,电加热器件是被封闭在石英管里的,不直接与水接触,这个管子不漏漏电的就可能就小很多
不过细想一下还是存在电线老化脱落接触金属部件的可能,还是漏电保护器更可靠。
另外我在东北,这里基本都是电热水器,却极少听说有电死人的新闻,反倒是电热水器触电的新闻大多都是南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南方人没听过谁用电热水器的。都用了几十年气了。

网友:
使用电热水器,没有防火墙,但是洗澡的时候,烧好水之后拔掉电源,再洗;
还有一台速热的,这个必须实时通电了,也没有使用防火墙,这个是磁感应的,水是流过玻璃管,在玻璃管外面有电磁线圈,对外可能有辐射吧,但是加热时候的水没有接触电的机会,还加有专门的漏电保护器,自己目前认为是安全的。

网友:
图上导电路径也许是通过地面导入人体,因为地面是潮湿的,手握着的水管是潮湿的,拖鞋也是潮湿的,如果泵体金属外壳漏电,就有可能使人触电
一般家里要么用太阳能热水器,要么用燃气热水器,绝对不用一直在线加热的那种热水器去洗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问题是电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个案例里,水泵本身漏电,而水路直接穿过水泵,水是直接和水泵的金属部分接 ...

您说的南北事故数量的差异,虽无数据,但从搜索报道的结果看,确实如此。我想2个主要因素:

1.既然涉及统计学了,那么就不但要看人数,还得看人次。南方人洗澡远比北方频繁,一天一洗是常态,一天数洗也有不少;而北方人冬季一周一洗,甚至半月一洗?这不是地图炮,环境、供水不足都是原因,以至于习惯成自然。

2.水质。水质关乎电导率。我们测净水的笔,其实就是根据电导率来判断净化程度的。如此说来,岂非北方更容易触电?视频中是南方小伙,如果把该漏电洗车泵拿到北方,毫无疑问,自救的概率将会大幅降低。

但具体到热水器,我估计北方的加热棒水垢普遍要厚于南方,致密度也更高。我认为水垢是导致加热棒温度不均,棒体产生形变,最后外表破裂而漏电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水垢过厚,在破裂之前就把棒体裹得严严实实,变相形成您说的“石英管”效果,那么即使漏电,也漏不到外边来了。

网友:
电热水器必须拔电使用虽说触电率万中无一但是碰到了就百分之一百完蛋因为它的环境太次至于即热式谁爱用谁用死了我都笑话他(有人说电磁感应式隔着玻璃陶瓷那是没遇到突然破裂,这玩意有一定的破裂率我见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线规范的话,应该没有您说的这么恐怖。我曾经在没有地线、没漏保的房子里用了好几年,后来想想不放心, ...

我是对电热水器的容错率不相信,别说什么漏电保护,这些东西总有失效的时候,地线也有断的时候,以最坏的情况算,燃气热水器燃气泄漏后,泄漏的燃气会有明显的味道,人可以轻易的发现,只要不开电器立刻开窗通风关闭阀门就没事了,而且就算发生燃气爆炸,人死亡的几率也不是非常大,而关键的是燃气泄漏人可以发现并处理,电热水器漏电是难以发现的,特别是在洗澡时漏电人几乎是没有任何处理的余地,电流流过人体导致全身肌肉痉挛,人连声音都发不出,大概率只能等死,这就是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对电热水器的容错率不相信,别说什么漏电保护,这些东西总有失效的时候,地线也有断的时候,以最坏的 ...

从新闻报道数量上感性地看,燃气事故不少于电热。燃气改强排后,安全很多,但也难保安装不规范、天气等因素导致意外。我就确切知道上海的一件事故:因为排气口朝西,某晚持续强烈的西风,导致co回灌而致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新闻报道数量上感性地看,燃气事故不少于电热。燃气改强排后,安全很多,但也难保安装不规范、天气等因 ...

一氧化碳中毒这个的确和漏电一样发生时没办法处理,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发现,但一般按国家法规来安装的话不会装在浴室,我的工作是和电打交道的,反正我不会选择电热水器

网友:
如果是干塑料拖鞋的话,不会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