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改装一个台式机硬盘转USB接口板.

楼主(2019-07-09):
台式机不想用了,但很多资料还在里面,又不想动不动又搬出主机来开机,于是改装了这个板子.
原板子是USB3.0的2.5寸单5V转接板,带一个SSD还勉强,带2.5寸的HDD就压力山大了,毕竟笔记本的USB接口还是很弱的.拿一个12V/2A的适配器加一个XL4015输出5V+12V供HDD使用,原来的USB也懒得断开了,反正俩5V也不会打架.
需要留意的是HDD读取数据时千万不要断电,这也是大部分移动硬盘的HDD快速报废的原因.使用时先上12V转接板电源,等HDD上电准备完成后再插USB接口,用完先系统弹出USB,等HDD停止转动后再断电,这样HDD在安全状态工作只要不摔不砸基本就和电脑主机使用一样安全了.速度还过的去,基本保持140MB/S.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用5V降压模块就行,12V直通,5V补偿,其实把USB过来的5V切断会更好,直接外置一个12V电源就行,要是有两个模块可以19V笔记本电源带,更方便,功率也更合适,12V的电源大功率的还是少

网友:
淘宝上有这种台式机硬盘用的盒子买,没必要自己这么改

网友:
5V 用USB的不就好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硬盘盒主板直接接一个12V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A:
也这么折腾过,刚开始正常使用,但后来连续工作时间长了点硬盘很热,烫手的程度,然户就读不出数据了。不知道是神马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这么折腾过,刚开始正常使用,但后来连续工作时间长了点硬盘很热,烫手的程度,然户就读不出数据了。不知 ...

现在的大硬盘需要强制散热的,我的3T硬盘就是非常热,全裸露放置,如果不加风冷,拷贝一会儿,就非常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大硬盘需要强制散热的,我的3T硬盘就是非常热,全裸露放置,如果不加风冷,拷贝一会儿,就非常烫, ...

我的3.5寸硬盘都不热啊,640G 1T 3T各有一个,都不热,3T那个最凉快,待机凉的,连续写入500G多的数据后还是温偏凉。
如果你的很热,很可能买到旧企业硬盘翻新的了。我买那个3T的时候第一次买到的就是旧企业盘,也是很热,发现不对后果断退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3.5寸硬盘都不热啊,640G 1T 3T各有一个,都不热,3T那个最凉快,待机凉的,连续写入500G多的数据后 ...

买的便宜盘,希捷的,估计是当年云盘倒闭时流出来的,用着还行,就是速度慢发热厉害,你的3T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这么麻烦,还是直接买个成品盒子算了,最多换个靠谱的适配器,换俩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麻烦,还是直接买个成品盒子算了,最多换个靠谱的适配器,换俩个电容 ...

很麻烦吗? 2小时就已经使用了,DIY这点点精神都没有那白混啦,成品盒子我也关注过,不是价格高嘛,能省一块是一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便宜盘,希捷的,估计是当年云盘倒闭时流出来的,用着还行,就是速度慢发热厉害,你的3T的是什么牌子 ...

也是希捷,酷鹰,就是监控盘,5900转的,大客户采购后用不完流出来的。凉快、安静、振动很小,速度也还行,装在USB3.0硬盘盒里实际持续写入150M左右。买来后看过,通过几2次电,几个小时的通电时长,说明不是清零盘

网友(2019-11-03):
不错 ,参考楼主的 ,才发现 3.5寸 硬盘和2.5寸硬盘接口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电源问题不同。。。

网友E:
我也做过一个,直接截取的路由器PCB电压转换部分。用着可以,只是我这个芯片速度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做过一个,直接截取的路由器PCB电压转换部分。用着可以,只是我这个芯片速度有点慢。
...

对嘛,这才是DIY精神,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想要的目的,反正又不是专业用.

网友:
硬盘供电,我的解决方案是一个USB的车充,焊掉USB口引出5V至2.5寸盘的D型头的5V上,供电端焊上DC座再并联分出一路至D型头的12V上,用的时候直接12V3.5A的电源接DC座上,然后D形头给IDE盘供电,如果是SATA的盘,就再加一个D型头转SATA头的转接线,数据部分一根某宝上15块包邮的USB2.0的三合一易驱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