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ALS钥匙扣手电-爆改TYPE-C和电量指示灯

楼主(2019-07-09):
这次买了两个,闲着无聊就改了这电路。连PCB也一起换掉。反正没几块钱。
顺便验证下电量指示灯的电路。
充电指示灯是优先于电量指示灯的,考虑到版面空间和实际充电功率。用sot236的TP4057绰绰有余。
充电设置180ma。充电红灯,充满绿灯。
整个电路依旧待机是uA级别可以忽略不计。
打开手电照明后电量指示灯同时工作,
电池电压>3.96v,亮蓝灯。
电池电压<3.96v,>3.5v,亮绿灯。
电池电压<3.5v,亮红灯,提示快没电了。
下面有电路图可以参考。

最终成品还差个屁股。以后再搞了没时间。简单的。就剩一个螺丝可以拧了。哈哈。

好了就写道这吧。算告一段落了。忙去了。

kicad的工程文件。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可以直接打样。

网友:
这个A(安)L【乐】S(死)手电很小确实很适合挂钥匙扣上,不过也只适合在楼道照个亮,楼主还这样折腾改,我买到的是圆○口都无所谓,刚收到时候充满过一次电放着,用的太少现在那电都还没用完

网友:
指示灯的外壳开孔可以用热熔胶填充,效果很好

网友:
在哪打的pcb了

网友A:
特意去看了下价格……真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特意去看了下价格……真贵…

9.9还贵?够便宜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9还贵?够便宜了吧

哪里有,我也来两个

网友:
上个月我花29.9元买过一个DC版本的,这个手电筒有时候开不了,要插电才能激活,不知道什么问题,要是原装TYPE-C版本也会贵些,这COB手电筒有个毛病就是用着不够电会马上熄灭,充电指示灯安装不合理,要对准才能看见是否充满

网友D:
这个手电也太贵来!X宝最低75,高的160~~~200多!!!!9.9的链接再哪里?可给一个妈?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还贵?够便宜了吧

开车开车开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电也太贵来!X宝最低75,高的160~~~200多!!!!9.9的链接再哪里?可给一个妈? ...

装插件有个20的券,或者用一淘可以领券还有返利,最后大概合8块多

网友:
不敢开,会被封吧。还能用翻倍红包呢不过刚刚看,好像29.9的已经没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我也来两个

现在又有9.9元的了,不过现在只有橙色的。有20的券

网友:
没找到29元的

网友:
最后一种颜色就是啊

网友:
如果充电和LED驱动都是DC-DC就更好了,发热更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现在又有9.9元的了,不过现在只有橙色的。有20的券

我还是没有找打啊 可以给个店铺名字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没有找打啊 可以给个店铺名字妈?

现在价格又变成39.9了,就算用20的券也得19.9。你先放购物车,应该还会降价的,可能卖家正在将O口的清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价格又变成39.9了,就算用20的券也得19.9。你先放购物车,应该还会降价的,可能卖家正在将O口的清库存 ...

谢谢!这下可以看到来

网友:
没有20元的券来,10元的也领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