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是多大容量的充电宝

楼主(2019-07-09):
垃圾里捡到的 还能用
因为不能无损拆开暂时不拆

网友:
好的就2600mah, 差的几十mah都有可能,就算好的用久了也没多少。应急充下还行,拆开看看,

网友:
估计不超过1500

网友:
好像是诺基亚触屏时代的口红充电宝,当时进口电芯2600mah,国产A品电芯2200mah,B品电芯1800mah,C品电芯1200mah到更低等。里面的电路应该是独立芯片,有升压电路,保护板电路,和充电电路。给小音箱和USB灯头风扇等供电也不错。

网友:
放电测一下容量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个充电宝和科技DOT做的那么像

网友:
这个可好拆啊 两侧的金属环 实际是螺丝 两头都可以转动 中间是管道 用劲大点就可以拧掉了 虽然外表看起来是一体的 实际不是 我就有个 先拧掉尾部充电口的环 然后电池就可以抽出来了 容量不超过2000ma 自带手电功能 可惜就是手电那个开关太容易坏了 太小我也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