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跟邻居对吹

楼主(2019-07-10):
房子设备平台外面.整栋楼的空调外机都是对吹着.
我客厅3P外机.跟邻居的1.5P外机面对面 邻居5个空调外机都挂在一面墙上.
现在温度降不下来.
用卡钳看了下电流在11A左右.低压管压力达到11个压.R410氟  现在挂外机的那个窗户玻璃都烫手.不敢开.
图片上2米的间距 打错.应该说我在平台上 可以直接摸到邻居的外机而且邻居那个外机几乎24小时开着.还不止..楼下开 整个平台跟桑拿一样.

这个问题目前似乎无解.机器再怎么移 也移不出热气袭击
我已经X宝买了园林喷雾准备.准备DIY一套喷淋 给外机冷凝降温.
思路是.平台放个桶,把空气能排水接到桶里.这点水肯定不够.再人为加满桶
用隔膜泵把水打上来 接上喷雾头.给外机冷凝喷雾.

同时买了延时循环开关..可以让水泵工作一会 停止一会 一直循环.不至于喷的太多 滴到楼下.

度娘了一下.说会损坏冷凝翅片..想了想.现在几乎都是亲水铝箔了.而且大家冬天空调制热.外机冷凝器不也一样再出水吗?所以损坏应该是微乎其微的.

X宝下单了.等有空看能不能发个DIY上来.哈哈

网友:
堆个水喷雾头在外面

网友:
跟邻居的较量中,你输了。

网友:
费水费电不合算。还不如弄铁板或木板挡

网友:
做个导风板 把风向导向上

网友:
空调能不能旋转一下?延长平台尺寸,或者直接躺倒?

网友:
建议做个挡板稍微隔离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不如把外机换个低些的位置,热空气主要向上。
确保你家的外机吸风口进的都是冷空气就行

网友:
两米的距离加个挡板也好办吧,还是把热风导向下是不是好点?这个我认为不好解决呢。

网友:
同意五楼,你和邻居都做导风管道向上吹

网友:
可不可以直接来个风管罩上呢?

就像这样:

网友A:
这么好的环境条件,这个位置装上空气能热水器,效率高。

网友:
加个板就好了,我记得外机前风口有1m就可以,或者就重新安装错位就好了。

网友:
两个人都占不了便宜。早晚外机宕机。。。。。。

网友:
中间垂直加一个比较厚的金属散热网,既缓冲又散热。

网友:
一高一低错开安装就行了

网友:
你这还有两米的距离,我见过5楼楼梯里两台3匹机对吹,那叫一个暖和,也幸亏是顶楼,楼梯间的门一直开着。

网友:
中间加个隔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环境条件,这个位置装上空气能热水器,效率高。

效率高个屁。
空气能是个坑。冬天空调都制热的时候这空气能还能有热水才怪了

网友:
你这个图,还不如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