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长虹32寸液晶电视

楼主(2019-07-10):
     前两天邻居反映电视蓝屏,问能不能修,其实这蓝屏也是没什么底的,但也要先看看再说。
今晚去扛了回来,同时两台,还有一台康佳48寸LED,拆了没地方放,就先拆长虹的。
扛来时试机,开机有提示语,一会进入蓝屏,没有开机画面及音乐(不知好的时候有没有的)。能调出菜单画面,
但各输入无用,也没“无信号”字样...... 同时蓝屏会闪,有点背光不均匀,但无明显黑块。后面再想试用高清输入时,
蓝屏明显闪烁,内部可见黑横线(开始都没有的),不一会,再明显变暗,很暗......看了下功率10W左右。
关机,关机也有提示语,全程无声音。开盖,量电源24v 只有19v多点,就拆下电源板,观察一通,在输出整流管散热底部的滤波电容可见鼓包。
拆下......待换......
    蓝屏,有大神修过吗? 通常是哪些故障引起的?

蓝屏

开机提示语

各菜单操作

关机提示语

型号

各接口

功率

开盖

三星屏

主板

电源板

边板

人机板

逻辑板??

拆下电源板

里面躲藏着鼓包电容

拆下电容35V470UF

其他部份及各芯片

待换电容看结果~~~

网友A:
换电容后,结果如何了?

网友B:
5个电解好像都怀孕了

网友:
换了可能就好了

网友C:
5个全都怀孕了,这台电视有点时间了,lcd的耗电量比led高不少啊!刚买的长虹32,耗电量50w,实际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个全都怀孕了,这台电视有点时间了,lcd的耗电量比led高不少啊!刚买的长虹32,耗电量50w,实际更低。 ...

总感觉led看上去比lcd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后,结果如何了?

手上没有这么多现成同规格的,还没换,买电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个电解好像都怀孕了

是的,在散热底下,估计也是长久以来烤爆了

楼主:
希望是这样,那这就是最省的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个全都怀孕了,这台电视有点时间了,lcd的耗电量比led高不少啊!刚买的长虹32,耗电量50w,实际更低。 ...

看主板上的时间是2010年1月,其实也不算太长吧,这耗量是比较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感觉led看上去比lcd刺眼

是这样,但led的便宜,同时拿来的那台48的就是led的,说是才用了两三年,买时才2200左右

网友:
屏没坏,电源问题。俺都是外接电源试的,手里怎么没有几个电源。屏坏了,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CCFL背光的功率挺大的,现在55寸也就100W出头而已,家里的夏普55寸标的135W实际就110-120W之间。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电容鼓包,设计时为了控制电路板高度把多个电容并联代替大容量电容。如果空间允许可以外接一个大容量电容,远离散热器。

楼主:
换了新电容后,各电压是正常了,但还是不能选择,就想着再换LV4052,TB买了两个,两块还包邮,换上后就好了,看图吧

掏回来的电容,测一个

旧的电容,最好的一个一百多u

TB的LV4052

至此,可以交差了